[电源] ANKER的移动电源,12伏充电输入,不太懂。来请教各位大师

楼主(2020-09-18):
ANKER的移动电源,12伏充电输入,充不了电,也放不了电。
输出可以有9V、12V,和5V不同的接口,还有5VUSB接口。
故障,充不了电,也放不了电。
现用另一块充电板给电池充电。电池没问题。电池是2块聚合物串联,铭牌标有15000MAH的输出。
板子在淘宝搜索过,没有这样的板子。冷门货。
请各位大侠指教。板子上,电路走向都看不清。郁闷。板子很漂亮。

网友:
有备用件可换的材料就修,没的话买材料还不如找个 板子替换也就15元以下支持QC3的!不介意二手板比如x米 锂电+板子还有内壳 20包邮!就是自己搞个外壳完美了!

楼主:
大侠来帮忙也。

网友:
4407看脚位是MOS管,知道电容发烫就换一个试试

网友:
先换电容,再换mos管,如果是单片机故障不值得修。不过我有两三个品胜7500毫安时变成只能12伏输入,拆开后发现是三串锂电池,充电管理已经烧升压管变暗,不过配合12伏2安限流电源,当路由器不间断电源也不错,纹波比那些充电降压和输出升压,两个电路同时工作成品路由器不间断电源要小一些,目前的缺点保护板少了均衡外围,需要配均衡板以防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