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T12焊台LM358+NMOS版本 不加热求助

楼主(2020-09-18):
前几天买的焊锡焊了半天,化锡慢,下午就不行了,都不加热了,电路图是这个贴子制作的自制T12 NMOS驱动板|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28107,万用表测量,358运放3脚有3MV~8MV电压,2脚电压45mv~1.9v电压,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发光二极管不发光,偶尔闪一下

网友A:
一共就那么点件,挨个换着试呗,先把最容易坏的78L05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共就那么点件,挨个换着试呗,先把最容易坏的78L05换了

7805是好的,电压5.03v稳定

网友B:
7805没问题就换LM358,你的问题不是MOS管,如果坏了会几秒内烧红T12
LM358也没问题剩下点阻容就简单了

网友(2023-05-22):
引用 网友B:
7805没问题就换LM358,你的问题不是MOS管,如果坏了会几秒内烧红T12
LM358也没问题剩下点阻容就简单了 ...

你是如何知道的?

网友:
运放1567脚的电压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