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大艺电池故障

楼主(2020-09-18):
电路板输出电压15V
电池两端电压19V
mos管都正常,请问怎么排查电路

网友:
那个15伏可能是虚电压来的吧?

楼主:
那个15伏可能是虚电压来的吧

网友:
你确定mOS管正常?

网友:
放电MOS肯定是关断的。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是放电驱动端电平

网友:
每一串电压都一样吗?是不是有一串电压低于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