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心里捉急了,这个问题求大神解

楼主(2020-09-18):
为什么就是不能读取U盘,要怎么修复这个东西,救命啊,里面有公司文件。

网友A:
去磁盘管理那看看能不能指定盘符

网友B:
我感觉像是掉固件了。

如果要数据,千万千万别量产啊。

网友C:
垃圾主控加垃圾颗粒,数据估计没戏了

网友D:
要想要数据就保护好优盘不要在对优盘做任何操作(包括量产)然后联系专业的数据恢复机构恢复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磁盘管理那看看能不能指定盘符

试过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像是掉固件了。

如果要数据,千万千万别量产啊。

我就是一个小白,不知道固件是啥,量产是什么?对不住大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垃圾主控加垃圾颗粒,数据估计没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想要数据就保护好优盘不要在对优盘做任何操作(包括量产)然后联系专业的数据恢复机构恢复数据 ...

谢谢,我找专业人士处理去!

网友:
CHIPGENUS显示有F盘
看下磁盘管理(开始,输入diskmgmt.msc)里边怎么显示的
先看下具体问题,在确定问题之前不要对U盘有任何写入操作,包括格盘,量产等等
如果实在不行,找专业人士解决

吃一堑长一智,重要资料至少保存两份,U盘设计就不是用来保存重要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