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分享一个带锁颗粒,Sandisk 05404 064G,ID:45,3E,AB,92,7E,50

楼主(2020-09-18):
收的58H的坏固态上拆的

查了下,除了58H,也没有啥其它固态主控支持,能支持的U盘主控也不多。手里有几片3271,传说中的黑片专用主控,焊上试试。

费了挺长时间,只开出来16G。

颗粒上过安国,也是只能开16G,看来带锁的颗粒就是难搞。

惊喜的是,读写速度竟然还不错。

全盘写18读24的样子,写入全程无波动,有点像MLC的风格。
做为2.0主控,速度算不错了。

总的来说,还是有点可惜,64G容量,只能利用上16G,唉~

有玩过这个颗粒的欢迎讨论。

2020.9.21 9:28更新

之前量产的时候,可能是设置了bin级定容,只开出来16G。

取消bin级定容,重新开了一次,已经开出来满容量了。

速度不如原来了,但容量出来了。

之前有坛友用3281低格对付带锁颗粒的,看来3271对付带锁颗粒也是有效果的。

网友A:
你看下设定bon级,看看有没有设定64g的bin级,要是没设,会不会自动定到bin0 16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设定bon级,看看有没有设定64g的bin级,要是没设,会不会自动定到bin0 16G了? ...

晚上挂着我再产一遍试试。

网友B:
58xt应该可以吧,搞过好多锁1ce的,都是58xt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58xt应该可以吧,搞过好多锁1ce的,都是58xt搞定的

试过了,没搞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过了,没搞定。

58XT能搞定15059 064G不
手头有30多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58XT能搞定15059 064G不
手头有30多片。。

查一下id如果能支持58xt,就能开全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没搞定。

is917魔改试试?

楼主:
不喜欢IS917,另外917的flashdb里没找到这个ID

网友:
15059的32gb用安国测试架可以开满,用主控板子只能自动到8gb,如果手动到128gb的,能开32gb数据效验只能测试16gb。手动到64gb的能开16bg,没时间跑数据效验,谁闲了可以试试其他开卡芯片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设定bon级,看看有没有设定64g的bin级,要是没设,会不会自动定到bin0 16G了? ...

取消bin级已重新开出来满容量

网友A:
你用正片工具看一下现在还是1ce么?ce数有没有变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正片工具看一下现在还是1ce么?ce数有没有变多?

还是1ce。如果显示多ce,岂不是间接把颗粒解锁了?

网友:
新人远离三星闪迪包括rm的,果然正确

网友(2021-12-12):
2258h应该可以,我有个同样id的,05443 128G

网友(2022-03-08):
估计这颗粒目前是无解的。。。。。已经攒了好多了。

网友(2022-09-21):
2258H可以开出来, 有版本,sm22XMPToolP1020A。

网友:
05455   05443也是这个相同的ID  这两个我试了都可以开。

网友(2022-12-14):
贡献一下,我也开出来了,型号是05444和05404颗粒。短接后只显示2CE,开卡成功后显示4CE;正在跑RDT了

网友:
神奇的颗粒,可惜技术不公开,不然开锁过程挺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