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电动车12v降压器

楼主(2020-09-18):
十几块钱拆一下才用得安心。看来还不错。

网友A:
单变压器的,貌似还用的散新的旧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变压器的,貌似还用的散新的旧管子

旧管不怕  真品就行了

网友:
这个有啥用呢?

网友B:
把电动车的48v60v之类的降压给车上设备用啊,

网友C:
这个很普通,一般是3845芯片,单管。5A以下还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把电动车的48v60v之类的降压给车上设备用啊,

控制器不是可以直接输出各种需要的电压吗?还需要另外接个模块?

网友E:
有一款类似的,不知道为啥会 火暴 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控制器不是可以直接输出各种需要的电压吗?还需要另外接个模块?

车头上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控制器不是可以直接输出各种需要的电压吗?还需要另外接个模块?

电摩的车灯、喇叭、高刹都要这东西。

网友:
好像没看到明显的强弱电隔离走线,万一降压直通会烧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摩的车灯、喇叭、高刹都要这东西。

涨姿势了,谢谢大神解惑

网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39528

这个是我以前拆的一个,双变压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很普通,一般是3845芯片,单管。5A以下还可以。

给喇叭 和led灯用够用吗?之前也是这样单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一款类似的,不知道为啥会 火暴 电容

这个要问问论坛高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一款类似的,不知道为啥会 火暴 电容

电容内部高温 短路  电压过高 耐压值差都会爆浆 气压高涨开了 顶部的十字槽就是引导口 这样就不至于炸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