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维修一台华为mate20 pro手机(保资料)

楼主(2020-09-18):
网友的一台mate20 pro,摔的比较厉害,不开机,插充电器,冲电一直亮红灯,就是不开机,也不联电脑:

根据经验,手机必须充电正常,而且能开机,才能连接电脑,这种采用UFS闪存的机器,CPU和闪存存在绑定关系,资料必须在能开机的状态才能读取,如果CPU坏了,资料什么的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于是,拆机并取出主板:

摄像头不错,高端大气

根据官方的维修指导进行测量,发现电池座子没有4.4V的电压(拔掉电池排线测),没有电压给电池充电,当然充不进电:

换一片充电IC,试下,型号是HI6523GWCV200,先把焊盘处理干净:

焊接好新的充电芯片:

装机测试,充电OK了,充了一会电,自动开机了,连接USB正常,资料保住了

先把资料拷贝打包一份发给网友,再测试功能是否正常,使用了几个小时后,发现会自动重启,不稳定,怀疑CPU虚焊导致
跟朋友沟通后,重装CPU,拆下CPU并把焊盘的胶处理干净,像这样就可以了:

对照点位图看下有没有掉有用点,对比后,掉的都是空点(红色标记),正常:

接下来对cpu和暂存进行植锡,锡球均匀即可:

先安装下层cpu ,看电流定在40ma左右,正常:

最后安装暂存,开机一切正常,测了一天,功能正常,故障修复

The end,有不足之处请各位指正,多谢大家的观看

qq:493816194
微信:corecool001
西瓜视频:手机维修小李
youtube: 电子维修DIY

网友A:
这个手艺不错,我要是吹,周边一圈原件估计都没了

网友:
专业,手机里有没有不可描述的资料

网友B:
楼主用的啥图纸啊推荐一下,我之前用的ZXW现在忘了,现在用的蓝锐国产机基本没有点位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啥图纸啊推荐一下,我之前用的ZXW现在忘了,现在用的蓝锐国产机基本没有点位图 ...

这个是下载的pads点位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手艺不错,我要是吹,周边一圈原件估计都没了

多练习就好了

网友:
楼主纳米级手艺

网友:
FPGA级的维修太厉害了

网友C:
修手机可以找楼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手机可以找楼主了
谢谢支持

网友(2020-11-03):
哪颗芯片是HI6523GWCV200?

网友D:
一看救急高手水平,芯片拆焊到位。至今风枪我还玩不转,不知道是不是这几个原因,1 手法欠缺,经验少,练的少 2,工具和材料选用质量上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看救急高手水平,芯片拆焊到位。至今风枪我还玩不转,不知道是不是这几个原因,1 手法欠缺,经验少,练的 ...

工具和材料不要太差就行了,要多练习

网友E:
这个厉害,我的ZUK Z2不知道能不能救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厉害,我的ZUK Z2不知道能不能救活

要看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