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推荐二三个带功放的优秀路由器,不贵

楼主(2020-09-18):
便宜点的,华为ws5200四核版和荣耀路由pro2   百多块,这两个也够用。性能稳定。我用的是360 v6
wifi6 路由,5核高通芯片带功放,比小米华为同价格的要好。
百多块的就买那两个华为,二百多可以上这个360。
实测180平的房每间房都信号稳定,玩游戏延时小。三个使用都简单。

别搞那些什么tplink 水星  斐迅。
斐迅k3c好像可以。但有掉2.4G的情况,固件也不好。价格并不便宜。
斐迅 k1 k2 k2p我都有。老是喜欢断线或重启,
家里一堆老路由器都卖给收垃圾的了。就剩一个360 v6。很好用

网友:
不好意思,
我用的就是垃圾 TP 三剑客.

换个内存 ,装个openwrt 好用啊好用呀好用呀.

网友:
k2p用了两年感觉还可以。

网友:
这个也不能以点盖面来论吧。
任何商品都有品控,如果一个品牌的一个型号稳定性都在一个标准就不需要品控了。
我手上就有两个k2,同样是a2版本,一个非常稳,一个老掉线。
还有360 v5系列,一箱子产品中总有一两拆包就有问题,不是掉线重连,就是信号不佳。

任何东西都有质量风险。这就是要买新比买二手贵的理由,它可以退货和售后。

楼主的推荐很好。
但是品控楼主是无法保证的,就算厂家也没法100%保证。

所以,如果按着推荐来买,买到信号不佳或者时常断连的产品也不要骂街,退货换货啊~

网友:
k1,k1p,k2,k2p都有,没有掉线情况,稳定的1b

网友:
k2确实偶尔会掉线。其它的不清楚

网友A:
我用得这个,路由器虽然发热很厉害,但是特别稳定,感觉很值

网友B:
尝试过 X2 后来七天无理由退货了,

不是说有多不好,
只是那玩意不适合对电子产品有了解的人用,
会抑郁的,
纯粹是给对电子产品一窍不通的人设计的,

至于其他型号,
看网上的拆解,
有些其实比三剑客之流更坑爹

网友:
一直用的k2p 没有你所说的情况呀!哦 对了 ,我刷的高格

网友:
我用的k2p b1版,稳定的要死,不用折腾了。

网友:
k2p A2刷高格很稳定

网友:
华为早期的民用路由器个人感觉一般,现在的新品没用过,不做评论。
我用的斐讯K3 A1版本,刷的梅林固件,还真别说,稳的很,就是要自己改散热有点麻烦,去广告,VPN,DDNS,反正我就用到这几个插件功能,很稳定。
老家用的k2p A1版本,感觉没有k3稳定,不过老家设备不多,感觉不大。
斐讯的路由器一般第一版本硬件很硬,固件优化也不错,可以一把好牌,打烂了。。。。。。。

网友:
那些推WIFI6路由器什么的,我想说的是我不盲目,虽然说WIFI6是大势所趋,但是需要等,等设备全都跟上以后,手机。。电脑。。平板。。电视。。以及智能家居,就算跟上了,普通家用用到的也不多,我在等等,等等斐讯复活了出K4,就会支持WIFI6了,顺便把黑我的钱还给我。。。。。。;

网友:
  华硕 N18U 从来没有关过机  稳的很   ……

网友:
试过几个MTK的换过几个系统一些都偶尔会死机,高通的刷了OP系统 后特别稳定,还没死机过的,现在用的是软路由也是稳定

楼主:
斐迅的和mtk的我买了好几个,都有死机的情况,tplink水星的都死机。
华为光猫自带路由,用了十来年了。之前一直长年不用重启。稳如狗。最近一个月有卡的现像,可能老化了。国外的思科网件低端 也有两个,性能比华为光猫自带的差不多。稳定性还可以。即然差不多,就没必要多加一个外置路由了。

网友C:
如果够用就好的话,推荐WDR7500V3~V5,刷了美版固件
穿两堵承重墙跑满百兆,放在办公室,十来个人连接无线,稳得一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尝试过 X2 后来七天无理由退货了,

不是说有多不好,

x2增强版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够用就好的话,推荐WDR7500V3~V5,刷了美版固件
穿两堵承重墙跑满百兆,放在办公室,十来个人连接无线 ...

这是老机,现在的新tp 水星做工很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得这个,路由器虽然发热很厉害,但是特别稳定,感觉很值

加个底部风扇散热呀淘宝也有卖成品的散热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