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液晶换灯条进行中

楼主(2020-09-18):
一边有

一边没有,这边就没法成组点亮
之前以为是灯珠坏,其实不是,每一个都可以单独用万用表电量,但4或者5个一组不能用12v点亮

编辑液晶显示器灯条上的灯珠间的金属块是干嘛的?
没螺丝的液晶显示器怎么换灯条?
这种没螺丝的液晶显示器怎么拆?
<s>27寸,背光灯珠烧掉一个</s>

网友A:
这还不简单,徒手抠边框就拆开了。

网友:
没螺丝不就是卡扣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不简单,徒手抠边框就拆开了。

大力出奇迹吗,想先找到相似的拆机视频看看。卡扣苦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不简单,徒手抠边框就拆开了。

可以拆开一点点,然后就不敢大力了。。

网友B:
这设计就是不让你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设计就是不让你修

哈哈,大东西还是比小东西的卡扣结实一点。把卡尺锤平,角锤钝拆出来啦。
转型成灯条更换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拆开一点点,然后就不敢大力了。。

卡扣用手直接抠就完了,抠开一个卡扣就抠附近的,直到整个边框拆下来。除了可能抠烂几个卡扣,基本无损拆解,用工具撬容易留下痕迹。

楼主:
拆出来了rkx270108a4014 18c6b

610mm长,4.3mm宽,1mm厚

网友C:
直接换灯条吧,换LED的话可就没头了,今天换上一个好了,过两天又坏一个,再过几天又坏一个,总不能天天拆着玩吧,还是整个换掉的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灯条吧,换LED的话可就没头了,今天换上一个好了,过两天又坏一个,再过几天又坏一个,总不能天天拆 ...

没买过,不知道怎么选,有哪家好用吗
4014 18串6并

楼主:
不知道用途的金属块,不清楚是电容还是相当于短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用途的金属块,不清楚是电容还是相当于短接

金属顶块,防止导光板掉下来或者导光板受热膨胀压坏灯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用途的金属块,不清楚是电容还是相当于短接

18C8B:18串8并

楼主:
我用万用表单独测试每一个灯珠都是能量的,但是末端的倒数第二颗灯珠,也就是末端顶块后面的一个灯珠在内的4个灯珠无法用12v成串点亮。(没有点灯测试盒,用12v电源直接测试的)。

现在下单了4014灯珠和加温片,准备换灯珠试试,还不行就用一坨锡把倒数2,3灯珠短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