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拆掉s37 贴在2246en 上

楼主(2020-09-18):
前段时间不是买了点U盘嘛,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8391计划完备,又 忍痛 买了点板子,钢网什么的,开始作案了,过程不多说了,成品也很一般,

2246en的 芯片就是从这里拆下的。
成品正面

成品背面,

量产过程没啥说的,就是制作有点坎坷,第一次植锡球,不怎么会,风枪也只是在家里无意中找到的塑料风枪,板载128M的缓存,不够用, 换了个512M的,结果这玩意儿太小,风枪风量太大,吹了N次都是缓存测试不过,最后才知道TM的2246en 板子空板的时候,缓存测试就是通不过的,哎,法克!吹上芯片,焊上跳线,随便找个量产工具,10年前买的USB-SATA 转接板不知道为啥歇菜了死了,接上后用了两次,就没反应了!不是说2246en可以再sata下 开卡吗?我试了,我不会,换了几个量产工具识别不到。得重新买一个
然而,ssd 量产成功以后,需要重新插拔一下,用格式化软件格式化一下,
但是咱不知道啊,量产显示绿色儿PASS 了, 为啥电脑里识别不到呢?
浪费好多脑细胞。才想起来,以前量产IS917,选择格式化以后总是失败,最后不选格式化量产成功以后再格式化。菜试了一下,行了。
来个测速

就是这样了。

楼主:
还有俩这个
一并拆掉,3D ,MLC  只能贴别的上面了,准备作案

成品好了,

测个速

2258H 的 发热量是真的大啊,真担心,闪存以后受不住高温的考验!

楼主:
功臣在此

网友A:
等平时用起来就知道了,兼容性还是不如3267,我好几个58h,真算是浪费u盘颗粒,46en贴个256 512多好,现在价格也不贵

网友:
没这一说的。空板可以测DRAM。

网友:
同意楼上,空板是可以测DRAM的,还是考虑板子和缓存虚焊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等平时用起来就知道了,兼容性还是不如3267,我好几个58h,真算是浪费u盘颗粒,46en贴个256 512多好,现在 ...

卧槽卧槽。,这么说 58h兼容性不如46en?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卧槽卧槽。,这么说 58h兼容性不如46en?

都是老手了您,不要故意调侃咱好吗。,58H 46EN都差不多一样的东西兼容性,USB3.0系列,3267真的是不错呀,尤其是在安卓系统上,3281等等那真是着急呀,完全没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是老手了您,不要故意调侃咱好吗。,58H 46EN都差不多一样的东西兼容性,USB3.0系列,3267真的是不 ...

今天给咱整懵逼了,去希沃白板上装系统,前置所有老师的U盘都能认,唯独我的几个3267AE不行,只能插后箱...可能前面的接口被一些做工不规则的U盘顶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给咱整懵逼了,去希沃白板上装系统,前置所有老师的U盘都能认,唯独我的几个3267AE不行,只能插后箱. ...

是呀,只有坏接口的3267,没有不识别的3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