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太阳能热水器和燃气热水器共用的问题

楼主(2020-09-18):
老房子改造遇到困难了,原来是有安装太阳能热水器,实际用下来效果太差,扔掉又舍不得,打算厨房再增加一个燃气热水器,那么问题来了,装开关,电磁阀是肯定的,加装两个电磁阀,太阳能热水器和燃气热水器相互切换,原来的热水管倒供热水,这样方便,改动简单,还有什么需要注意事项?谢谢!比如加装单向阀等。。。

网友A:
太阳能热水器的热水直接通到燃气热水器进水管. 这样只需稍微加热就可以了.

网友:
我用了十多年了,手动阀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热水器的热水直接通到燃气热水器进水管. 这样只需稍微加热就可以了. ...

普通太阳能非承压式的,水压可能都不能让燃气热水器点火。
或者太阳能水温太高了,直接让热水器的部分管路出故障。

网友:
支持3楼,不要怕麻烦,直接手动就ok

网友:
有没有考虑过在太阳能热水箱中安装一个换热器?让燃气热水器进水管先从太阳能热水器中去先加温。

网友:
我家用的太阳能的,天气好的话,水温可以达到8 9拾度,用恒温混水阀还是太方便的。

楼主:
难道我真的没有说清楚,1,老房子,2水管,气管没办法重新铺设,3,只能装在厨房,厨房有水,有电,有燃气,4,老的热水龙头下面加个三通,接燃气热水器,所以再考虑加阀门?电磁阀?单向阀?或者还需要哪些条件……

网友:
我家是壁挂式太阳能和零冷水燃气热水器,手动控制,太阳能进水阀有单向安全阀,不会造成自循环。唯一的麻烦就是,你要和女主人多次解释哪边是开哪边是关,后来直接贴个标签。

网友:
如果你两个设备近,也可以用24V或者12V L型三通球阀控制,开热水器电源开太阳能进水阀,关热水器电源,开太阳能进水阀。也可以把L型三通阀换成两个阀,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热水器的热水直接通到燃气热水器进水管. 这样只需稍微加热就可以了. ...

之前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不行,因为压力不够不能点燃燃气热水器

网友C:
这几年DIY的经验,强烈建议不要用电磁阀,要用电动球阀。虽然执行的慢一点,但是对水压影响小。
另外电动球阀有T型的,在你的这个DIY中,一个顶两。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几年DIY的经验,强烈建议不要用电磁阀,要用电动球阀。虽然执行的慢一点,但是对水压影响小。
另外电动球 ...

我就是这样用——用三通阀,然后做管路时特意按三通阀的手柄指向来选择热水源,我是太阳能和空气能并用的,空气能是19年12月20日安装的,特意插了个论坛优惠购里买的电量计,昨天因为可能是台风,气温低太阳能没法用了,没热水,然后重新切换回空气能,特意看了下电量计,总共用了108度电,当然有阳光的时间或者说气温高的时候就是用太阳能的,空气能我是设定在晚上10:30后加热,7:30前停止加热,200L45度的水够一家三口用了,不烧饭啊,只是洗澡和洗脸等,总的来说还是蛮省电的,当然,我的空气能是新建小区里买来的,美的的牌子,花了2000元,安装收了100元的抽真空费,其他的我自己搞定的,买个大的电热水器也要1500元,所以说还是合算的

网友:
楼主家水管应该是明管,设计、改装相对容易一些。我家的就比较特殊了----卫生间、厨房、前阳台差不多呈等边三角形被客厅、餐厅隔开,互不相邻,跨房间使用热水不太方便,每次使用时都需要放掉小半桶凉水。现在卫生间已装有65L储水式电热水器、阳台是开发商建房时配备的壁挂式太阳能热水器(带辅助电加热),打算再在厨房安装燃气热水器。现在的问题是所有水管都是预埋的暗管且三个用水处的冷热水管都是串联相通的(实际相当于电学中的并联电路),一个地方用水时都不知道是那个热水器过来的水。这种情况想改都没有办法吧?目前能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想使用哪个热水器时,就把其余两个的出水管角阀关闭,太麻烦了!

网友:
我家装了俩太阳能热水器一个燃气热水器,除了冬天和春天一段时间使用天然气热水器,基本上夏天太阳能热水器没有低于90℃的,使用燃气热水器的时候关闭太阳能热水器进出水管(一根共用进出水)。太阳能热水器要清水垢,一年就很厚了,比较麻烦。我地处近长江出海口

网友:
并联,手动,就可以了。

网友:
这样就行,水泵可以两个无线开关,WIFI手机天猫精灵控制,

网友:
用这个+这个:

https://s.click.taobao.com/OKScMwu

论坛最近火爆的::lol:

网友:
太阳能热水器安装在多高位置?
电磁阀是容易坏的,用在热水上的如果水垢多更容易坏,长期通电更容易坏。
电磁阀有直动式和先导式,一般先导式多见,需要进出水压差足够才能推动阀芯动作。
你这太阳能侧如果实在要用,可能得选直动式,另外如果自来水压力远高于太阳能压力,可能会反向漏水。

单向阀是容易坏的,同上,有水垢更容易坏。而且单向阀要动作需要足够的压力差,也有压力损失。如果太阳能压力不够可能打不开,或者打开后水压更小了。

电动阀我没用过,我觉得用在这个地方应该比电磁阀更靠谱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通太阳能非承压式的,水压可能都不能让燃气热水器点火。
或者太阳能水温太高了,直接让热水器的部分管 ...

太阳能的出水口加个能过热水的小水泵就解决压力问题,至于燃气热水器的进水口进热水有没问题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