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9.9元希崖遥控开关,这质量得给500星好评呀!

楼主(2020-09-18):
以前买个玩具遥控开关还要11元左右,这个开关真的diao爆了

遥控器,带天线的,还不错

遥控器频率315mhz
—————————

外壳很厚实

大大的变压器,比阻容降压的玩具遥控开关稳定多了

240v30a继电器,DC28v

遥控接收板

第一次看到这么长的微动开关。。。

有点意思

大电流线路有上锡

这个开关上电不会接通,可以避免烧坏一些设备
闲鱼倒卖赚差价新项目

网友:
这东西不错,能入手了。

网友:
我们这地里烧水有用类似的。

网友A:
这个  15的优惠卷哪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  15的优惠卷哪领的。。。

现在没有15元优惠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15的优惠卷哪领的。。。

GAME OVER .

网友:
这个微动让我想起了美国队长

网友B:
我这里一般用2262和2272的,遥控距离1000米,实际距离大约300-500米。你这个真便宜啊,遥控距离有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一般用2262和2272的,遥控距离1000米,实际距离大约300-500米。你这个真便宜啊,遥控距离有多远? ...

测这个有点麻烦啊,尤其是这些远距离的。。。

网友:
又种草。手里还有个15元券,赶紧上车一个,真没想干嘛用。

网友C:
以后有这好事吱一声,别马后炮行不?

网友:
质量不好说,但这价格值得肯定。买上一个,以后做危险试验时,就可以躲在墙后或门外控制开关了,安全许多。

网友:
我还有个15元优惠券2天后过期,要不我也入一个

网友D:
标称5千瓦,接个电磁炉试试看会不会挂

网友E:
要接接触器来带大功率电器吧?继电器估计受不了

网友:
卧槽!e牛+30a继电器,非常良心!甄哺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后有这好事吱一声,别马后炮行不?

多关注这个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称5千瓦,接个电磁炉试试看会不会挂

应该没问题的,电磁炉的功率不算大,要试就试即热式热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接接触器来带大功率电器吧?继电器估计受不了

有什么家用电器能烧坏30a继电器。。
除了即热式热水器,我想不出别的了
一次接10个热水壶之类的除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家用电器能烧坏30a继电器。。
除了即热式热水器,我想不出别的了
一次接10个热水壶之类的除外 ...

来我家,我热水器刚好7.5k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