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记灯泡神器的三次改进

楼主(2020-09-18):
几年前修开关电源炸了几次管后做了这个灯泡神器,用一个地板废料做底座,用86的外用插座加一个漏保,一个空开和一个灯头座组成的,漏保下面还有个电源指示灯,漏保合上就通上电了,空开再合上就是把灯泡短路了,插座就是正常插座了。这是第一个灯泡神器,上图!

楼主:
第一个用着也行,但工作台上的面积太小摆上它比较占地方,所以灯泡神器2代出炉了,本着不占面积的原则,底板不要了!漏保和空开换成小开关,普通白炽灯换成220V30WX2的两个卤素小灯泡,整机装到一个小插座里,非常小巧!上图

楼主:
第二代灯泡神器按道理应该行了,小巧也不占地方了,其它功能也正常,可如果短路后灯泡亮起后要快速关闭,不然卤素灯泡会把外壳烤化的!我都用铁皮做屏蔽
都不行,所以第三代灯泡神器出炉!本着简约小巧的原则,非常适合初学者做!漏保开关选用的电热水器上的,插头兼漏保开关,三位带开关公牛插座做主体,上面加上耐高温瓷灯头座,外插多功能电力监测插座,可立可卧,上图!

网友:
我这货一直被人笑
我也是用地板废料做的(找到了知音)

建议楼主右边有空位,最好加个小灯泡当电源警示(我们毕竟是要拿表在开关电源板上测来测去。提示在通电中。亮度要亮)

楼主:
从左第一二位是正常插座,第三位是维修插座,电力监测插座可以任意插那个都行,灯泡又改回来了,目前还没能解决小卤素灯泡放入盒内发热的问题。

网友:
都是高手
我的那个还在设想阶段,就被淘汰了,以为没时间玩了

网友A:
还是第一代靠谱。后面的越来越偏离初心了。

楼主:
插座最左边有个红色LED电源指示灯,插座右边有个按钮开关,够用了

网友B:
请问神器用多少瓦的灯泡合适?我准备做一个,最近电磁炉炸管了。

网友:
灯不要放内部,可在侧面,加反光板。可改善散热
或用MR16口的220Ⅴ50W卤素灯,稍大。

楼主:
我用30W两个并联己经60W了!放外边当然烤不坏了,那不是不美观了吗,这个以经想到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神器用多少瓦的灯泡合适?我准备做一个,最近电磁炉炸管了。

60W到100W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第一代靠谱。后面的越来越偏离初心了。

第三代一样好用,比第一代多两个插住,而且小巧美观,而且更容易制作,我都是废物利用的(插排谁家没有)那个电力测试插座是二十多包邮到家的,而且功能多了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30W两个并联己经60W了!放外边当然烤不坏了,那不是不美观了吗,这个以经想到了的。 ...

串联是不是妥当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联是不是妥当点?

串联还是60W了吗朋友?灯泡功率小了的话进入用电器的电流就更少了,怕有些电路工作不起来,这个装置其实就是利用灯泡的限流来保护电路的,灯光还能起到警示作用,材料便宜易购,所以被大家所采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问神器用多少瓦的灯泡合适?我准备做一个,最近电磁炉炸管了。

灯泡是可换的

15、25、40、60、100、200W都不够
有时还得多个并联
看修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灯泡是可换的

15、25、40、60、100、200W都不够

谢谢。我准备修个电磁炉

网友:
用2个118的底盒合并什么都装得下、并且高大上

网友:
第一个靠谱。

网友:
串个60瓦灯泡就行了,越搞越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