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闪迪的黑卡速度还行

楼主(2020-09-18):
写入全程50以上。

网友:
这个很氪金。

网友A:
明盘吧,多少入的?正常价就别说了。

网友:
用的是MLC颗粒

网友B:
这用的QLC,BICS5制程,别想太多了,512G的MLC晶圆比银行卡都大,2019年以后闪迪全系只有MAX耐久白卡32GB是MLC,除此之外都是TLC Q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盘吧,多少入的?正常价就别说了。

差不多半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用的QLC,BICS5制程,别想太多了,512G的MLC晶圆比银行卡都大,2019年以后闪迪全系只有MAX耐久白卡32GB ...

确实应该不是mlc,主力的128g黑红卡有90的写入。应该也不是qlc看其他测评应该是tlc。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应该不是mlc,主力的128g黑红卡有90的写入。应该也不是qlc看其他测评应该是tlc。 ...

去掉应该,就是128L QLC

楼主:
怎么可以这么肯定,有人出过酸洗图了吗,还是有检测工具?
不过这代旗舰写入上不到80我确实是没想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明盘吧,多少入的?正常价就别说了。

淘宝上有,约200多块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有,约200多块一个

约和多放一起=病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约和多放一起=病句

我又没在淘宝上买过内存卡,只是一个大概价格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又没在淘宝上买过内存卡,只是一个大概价格

A2卡,算是速度快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E:
A2卡,算是速度快的吧

90的标称速度也差得远

网友:
引用 网友E:
90的标称速度也差得远

取决于你的读卡器,比如用华为的二合一双接口读卡器测速的话就能达到90MB/S的读取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掉应该,就是128L QLC

之前没@到,重新问问。怎么判断的qlc,有什么程序可以直接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没@到,重新问问。怎么判断的qlc,有什么程序可以直接看吗?

都不用融封装,美亚还是E贝来着都说了是BICS5 128L QLC、要是TLC  512G的BICS3/4直写都有380mb/s /
我就这样跟你说吧,64G的高耐久白卡,TLC,全盘写满均速50MB/S+、你这个512G全盘写连100MB/S都不到,还想T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