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金灶tp600快速电茶壶

楼主(2020-09-18):
一直用来煮开水喝。前面发了一个帖子,反映煮开后温度降低后又开始煮,想改成煮开就彻底断电,不再重复烧。今天拆开看了,做工还可以,设计有点复杂,控制温度的不是一般温控开关(见最后一张图,有两个输入接线端,两个输出端,还有一个接底线和导热),不知道叫啥。这种怎么改呀?

网友A:
不用改吧,我家有个一样型号的,那个开关有两个档位,一个是烧开后温度低了就重复烧,另外一个是就烧一次,烧开后就不会再重复烧了,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改吧,我家有个一样型号的,那个开关有两个档位,一个是烧开后温度低了就重复烧,另外一个是就烧一次, ...

另一个叫手动,烧开后用手关,否则一直烧

网友:
这个我也在用,用了好几年了,质量杠杠的,一天煮好几壶

网友B:
有年头的产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年头的产品了。

用了十年了

网友:
温控器在壶底,不在底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