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教,ptc加热器是3芯的,中间黄线接到一个可控硅上,与另两根线无阻值

楼主(2020-09-18):
家里的足浴盆,时灵时不灵的,后来电源炸了,放了好久

电源坏了这些 viper12换成22

测得继电器k4k5,常闭端都有2k以上的电阻,k4吸合声沉闷且不通

原机是9v的继电器,没配件换12v的,目前使用正常

求教k4k5这是起什么作用?在零火线上切来切去?

TB2NZttc8TH8KJjy0FiXXcRsXXa_!!392616957 -

ptc加热器是3芯的,中间黄线接到一个可控硅上,然而黄线与红黑线均无阻值?作用?

网友A:
这个设计到是电水分离,直接加热管子,但哪加热部分管子如长时间使用质量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设计到是电水分离,直接加热管子,但哪加热部分管子如长时间使用质量如何! ...

现在都在这样的设计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