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台手机,请教一个关于打印机的问题

楼主(2020-09-18):
先拆手机

上大学为了方便想买一台二手激光打印机打印资料。顺便接一点小的打印业务过来回下打印机的成本,准备买一台200~400块的激光打印机。应该买什么品牌什么型号?故障率小一点,打印成本低一点?

看了下闲鱼hp2055d如何?

网友:
惠普的吧,1020,1005,佳能2900之类的,你这个价格只能找个不知道几手的二手打印机,耗材很便宜,只是一定要挑好点的

网友A:
你要是选择带扫描打印一体机,就惠普1005,1136之类的,没事了去电脑城,单位附近,到处去看垃圾堆,说不定能整个便宜的打印机回来,另外你A4纸最好是买70克以上的,60克太薄了,你又是旧打印机,很容易卡纸之类的,在说也贵不到哪去

网友B:
打印纸至少得70的,跟60G的差价也不大,大概也就15-17的样子,最多也就20上下。
最耐操的感觉应该是HP1100这样的,个头小不点地方,搭配格之格的可加粉替芯,用了快七年已经送走了两台彩喷了。
不过楼上推荐的1005也不错,至少是个一体机,除了打印还能接点扫描、复印的活,不过如果真是复印量大的话,建议加钱买带自动输稿器的吧。

网友C:
打印机买好点的,爱普生、兄弟。其次佳能惠普,我们公司这边的是这样排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印纸至少得70的,跟60G的差价也不大,大概也就15-17的样子,最多也就20上下。
最耐操的感觉应该是HP1100 ...

hp1010?没找到1100,主要是方便,拉回打印机成本就可以,以后家里要用,家里喷墨整天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选择带扫描打印一体机,就惠普1005,1136之类的,没事了去电脑城,单位附近,到处去看垃圾堆,说不定 ...

不用扫描,这个功能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印机买好点的,爱普生、兄弟。其次佳能惠普,我们公司这边的是这样排序。 ...

hp2055d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印机买好点的,爱普生、兄弟。其次佳能惠普,我们公司这边的是这样排序。 ...

激光打印机,爱普生真的排不上号。桌面打印机,惠普,佳能是头号。hp2055是经典打印机,速度快,可以自动双面。但是目前在win10系统上,驱动支持得不是很好。

网友:
惠普经典机型就行,1010.1012之类的,学校用若限电的话注意功率,激光打印机预热功率很大,有不少高速机器能到800W+

网友D:
这个价格,首选惠普二手的机器。
买前注意,耗材要用没有芯片的硒鼓,便宜。首推12A的硒鼓.基本杂牌的特惠的时候10多元就能买一个,打印量2000张以上。
还要注意,打印机有没有win10  64位的驱动。满足上面的,基本可以随便买。
纸张的话,推荐一个黄欣乐,70g的,一直在用,20元左右。

网友:
推荐HP1108.打印耗材便宜,硒鼓型号可选388A或88A,前者大容量墨盒.后者是普通的.二手价格在4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价格,首选惠普二手的机器。
买前注意,耗材要用没有芯片的硒鼓,便宜。首推12A的硒鼓.基本杂牌的特惠 ...

有无推荐什么型号

网友:
看当地法拍,大城市经常有特惠价。

网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印机买好点的,爱普生、兄弟。其次佳能惠普,我们公司这边的是这样排序。 ...

激光机还是HP是老大啊,喷墨考虑EPSON吧。

网友:
看耗材价格吧,12A是首选,36A 88A其次。2055D应该是36A的,可以双面,速度也快,故障率应该比1020之类稍微高一点。打双面最好要70克以上的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