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4t移动硬盘拆了放台式机用合适吗?

楼主(2020-09-18):
单位又发了一个移动硬盘,WD原装的4T移动硬盘,2.5寸,4T,转速5400,叠瓦盘没跑了。
问题是我已经有好几个移动硬盘了,这个实在想不出什么时候能用上……
能不能拆出里面的硬盘,放台式机里用?

看网上评价,对叠瓦盘一片喊打声,给人感觉今天装上明天就坏~~到底靠谱不?

还有就是这盘是用来移动备份的,如果装台式机长期开机使用,会不会很快就挂了?

网友:
放台式机里只用来存储视频或者照片还行,速度慢点而已。

网友A:
你先拆开看看,西数很多移动硬盘都是一体电路板的,你想拆出来用也没辙,没有SATA接口。

网友B:
现在2.5寸的移动硬盘只有希捷有几款是分体设计的。当然可以放台式机上了,不过叠瓦盘不建议存重要的东西,备份的话是最好了!
理论上叠瓦盘长时间通电没有影响的,但是长时间读写非常容易出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拆开看看,西数很多移动硬盘都是一体电路板的,你想拆出来用也没辙,没有SATA接口。 ...

那等我拆开看看

网友:
希捷的可以,东芝和西数基本都是usb在硬盘pcb上,没戏

网友:
那种USB3.0的还是使用了SATA转USB+SATA硬盘的结构 有四条sata线 高手可以飞线   能找到同款的sata接口的拆机板也是可以的     只是叠瓦盘估计只能用于监控了?不随机读取

网友:
直接整个固定到机箱里面,usb直接接主板就好了

网友(2020-12-22):
引用 网友B:
现在2.5寸的移动硬盘只有希捷有几款是分体设计的。当然可以放台式机上了,不过叠瓦盘不建议存重要的东西, ...

东芝的 Alumy 2TB 也是分体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2.5寸的移动硬盘只有希捷有几款是分体设计的。当然可以放台式机上了,不过叠瓦盘不建议存重要的东西, ...

我是来学习的

弱弱地问一声,何谓叠瓦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