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10V2.25A的充电头跟5V4.5A的能通用不?

楼主(2020-09-18):
弄了个P40,看了下是10V22.5A的。
问题来了,10V2.25A跟5V4.5A两种充电头,好像算下来两个都是22.5W,买C线的时候,前者一般的支持2A的差不多就可以了吧。
后者应该不行啊,要支持5A的。
支持前者的手机就能支持后者,还是支持后者的手机就能支持前者还是互相通用?
不管怎么样5V1A我知道都可以。。。
我说的支持是能达标。

网友:
看充电协议,电压和电流都要对应,10V2.25A是指在10V的电压下电流最高是2.25A,那对应的5V也会有个最大充电流,和你的充电器能供多大电流无关,而是看充电协议是在多少电压下能接受多大电流。

网友:
10V一般都是机子本身有电荷泵的机型能在内部分压,按理说不是后者兼容前者,是前者大概率兼容后者,不过没用过,自己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