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7107毫欧表

楼主(2020-09-18):
这是焊机上用的电流表,数码管挺大的。把7107芯片需要连接的引脚剪断,在根部焊接,这样就不用去看PCB走线了,也不用担心和其他地方有关联
  这是电路图,图中的两个100K电阻取消不用

7107芯片引脚焊接

测试线焊接到插座处

装入壳内

圈内焊点是点亮一个小数点,这样感觉读数方便些

通电测试

测试夹短接,有时会有1个字跳动

10毫欧康铜丝

0.1欧电阻

0.47欧电阻

0.5欧电阻

两个0.5欧电阻并联

测试一下前段时间换硅胶线的表笔电阻

网友A:
你这个简单啊
我感觉我改那个都折腾死了

不过上面的电路图,有的就省略了,有的用1m电阻,我手头那个成品,也没有电阻,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简单啊
我感觉我改那个都折腾死了

表上有7660集成块,自带负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简单啊
我感觉我改那个都折腾死了

我的这个表头32脚模拟地接21脚GND,这两个脚不接,短接测试夹有20的底数,接上就好了。可能是7107的26脚接了负电压的原因,单电源供电时26脚和21脚都接GN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简单啊
我感觉我改那个都折腾死了

还没改成功啊  买的哪种成品? 有链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没改成功啊  买的哪种成品? 有链接吗

不是买的成品,是论坛共享的打样文件那个版本,各种小毛病
已经成功了,但是电路图少许不同,拿来讨论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买的成品,是论坛共享的打样文件那个版本,各种小毛病
已经成功了,但是电路图少许不同,拿来讨论而 ...

那个介绍说是一装就成的  ,这样折腾和纯改造差不多了
我是自己选的跳坑       改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介绍说是一装就成的  ,这样折腾和纯改造差不多了
我是自己选的跳坑       改板子

最终能弄好就行了呗
毕竟都是别人弄的成品,已经省心不少了
如果是自己弄的,更是劳心费力了。

网友(2020-11-04):
我改的要10秒钟才稳定,怎么回事。

网友(2023-11-08):
我买的散件这个精度挺好的很实用

网友:
在1欧姆的电阻上并联个1K精密可调,去校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