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这两种冷压端子钳子,哪种好用,就欧式管型端子

楼主(2020-09-19):
两种钳子

网友:
我两种都用过,感觉第二种方便效率高,相当于汽车变速器中的AT 与 cvt

网友:
我感觉两把都要备,大小分别用

网友:
一般什么规格的管形端子用得多

网友:
1平方以下的用SN-02C(包括2.5以内的叉形端子),1平方以上的用方形

网友:
我有第二款 随便插入压接   第一款需要自己选择合适尺寸  其实感觉怎么压接都无所无所谓 螺丝压后 就会挤压更严密

网友:
第二种方便直接上就压

网友:
第二种方便,可以不用看压摸 自适应

网友A:
坛友送了我一把第二款进口货,感觉挺好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坛友送了我一把第二款进口货,感觉挺好用的

啧啧。我咋没遇到 这么仗义的坛友

网友:
我有把第二种那个,不过是六角的,很方便,不用看大小直接压。当初买六角的这个就是考虑到,第一种那个其实跟普通老虎钳差不多嘛,没意思,就选了个高大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啧啧。我咋没遇到 这么仗义的坛友

那你看,收到的榴莲包太多了,不拉仇恨了哈哈哈

网友:
第二种,要方形。用了你不会后悔。

网友:
首选强调一点,这种端子钳最好买线切钳口的,特别是压4m²以下的线材。

第一种一般是线径小于2m²的情况下使用,可以很好压紧、压实,但是钳口精度不高容易压不好,也特别容易伤到线。

第二种属于线径在3-6m²之间使用的方型冷压端,另外还有一种六边型的是针对小于3m²、大于0.5m²的线径用的。

网友:
我公司里生产线上都是第二种钳子,确实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