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HP服务器网卡能用在台式机上吗?

楼主(2020-09-19):
假货宝上看到一些二手HP服务器网卡,四口千兆的,双口万兆的,都比其它同类产品便宜。
想问下这种HP的服务器网卡能装到台式机上用吗?如果需要改装或者DIY的话要怎么弄?

网友:
主要看接口、驱动、BIOS是否支持,服务器上的东西和台式有一定的区别,偶尔也有通用的,

网友:
服务器的网卡接口一般都是专用的,普通台式机很少有支持的。

网友:
现在几乎都是pci-e接口的吧,只是有x1,x4,x8,x16等等吧,只要不是很特殊,几乎都能用!只要确认是pci-e接口的不用管长短,直接插到就是一般安装显卡的那个槽里就行,x32的除外,这个本来就很少!

网友:
服务器的专用网卡接口不通用的啊

网友:
看接口吧,PCIE接口的服务器网卡一点也不便宜,便宜的就像ECC内存,你懂我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