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电池不行了,淘宝买电池是选择小品牌的还是高仿的。

楼主(2020-09-19):
无售后买原装电池要100多,一部旧手机感觉不划算。淘宝上有两种,一种小品牌的,价格在50元左右,还有一种是号称原装,估计是高仿,价格30-80不等。
这种就是小品牌的

这种就是号称的原装,估计就是高仿。
价格30~80。
选择哪种靠谱点。

网友:
乐呵呵还行,起码卖得挺多。太旧手机就没必要品胜飞毛腿了

网友:
买个电芯  把原装电池的保护板拆下来换上去就可以了,便宜实惠 一般一个电芯也就20来块钱

网友:
原装拆机的也是30多 备用机拿来看视频要换100多的电池也没什么必要 X20二手才卖400多 最值钱的是原装屏幕 主板其次
换电芯的话高压电芯不好买 型号太少了

网友:
也是难住了,手机电池要比手机贵了

网友:
品胜手机电池

网友:
19.9的10000mah充电宝拆电芯改成背壳续航翻倍啊

网友:
一个月前我35买了一块性能不错。当时选的淘宝最便宜的那家

网友:
我也买过乐呵呵的,感觉比飞毛腿强。

网友A:
小品牌穿了漂亮衣服实际容量少太多。在黑猫被坑过一次投诉什么的客服根本不鸟你

网友:
乐呵呵是分开的,你买了以后,厂家乐,你呵呵。

网友:
高仿即是假货,宁愿买个正规厂的小品牌也不买三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品牌穿了漂亮衣服实际容量少太多。在黑猫被坑过一次投诉什么的客服根本不鸟你 ...

黑猫交了保护费才不怕你投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