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服务器电源改可调电源另一种改法,加入电流可调电路实现电压电...

楼主(2020-09-19):
首先感谢qrut 大神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9249提供的详细的引脚功能实现的另一种改装方法。请按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9249修改高低压保护。下面开始盗图(自己手机实在照不清晰,另外改过多次的电源有点惨不忍睹)下面是电压可调电路手画的请见谅。提供部分参数。

  • · 电子|主题: 26, 订阅: 27

楼主:
先占位 发电流可调

网友A:
运放+电流采样+光耦恒流吗?

网友:
期待电流改电路

楼主:
不会编辑帖子了郁闷  下面是电流部分

楼主:
这是部分改装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电流采样+光耦恒流吗?

是的就是你说的方法。采用康铜丝做电流采样和电流表显示,运放放大再比较控制光耦拉低基准电压实现控制电流的目的

网友:
这电源没啥玩头,电压太低了。

网友:
估计是动R45和右上角的473电阻https://www.onsemi.com/pub/Collateral/NCP1271-D.PDF

网友:
    出个教程可好?

网友B:
我已经改了0.几V起调,再低不怎么稳,0.几V的时候需要带点载才能稳,不然波形有点跳,还没时间详细弄,加电流麻烦点,也没弄

网友:
楼主要是可以出个教程就好了,话说这个可以0V起调吗

网友:
你这个帖子实在看不懂 出个教程吧 !

网友:
跟造一个电源差不多了

网友(2020-11-02):
怎么调到58v啊,
这个电压太低啦

网友:
楼主直接卖改装套件吧

网友:
效果怎么样?

网友:
这个可以0V起调吗

楼主(2020-12-06):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改了0.几V起调,再低不怎么稳,0.几V的时候需要带点载才能稳,不然波形有点跳,还没时间详细弄,加电 ...

0.几伏起调怎么改的最近买了几个电源不管怎么弄最低输出不低于3.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