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拆机磷酸铁锂电池 完美替代君越原车电瓶,多图干货!

楼主(2020-09-19):
       别克君越原车铅酸电池不到4年启动无力,以旧换新要400元,改装锂电费用相近。 于是某宝网购中航72AH磷酸铁锂4节,96元*4=414元,错了么?哈哈,多出来的那是邮费啊,电池重邮费高。参考本站AO兄哈弗H6改装帖子,他用20A的电芯,我经常几个月不开车,而且君越不能断电,否则怠速很高,车上防盗器也费电,所以果断换72A拆机锂电,主要是价格便宜。

   二手锂电芯水深,所以买回来先想办法测容量,4节电池电压均为3.33V完全一致。我没有大电流12V充电器,就用48V电动车电池连降压模块调到12V给电池充电,实测充电电流能到10A。充电一小时后,检测到电压开始迅速升高,这说明充满了。此时总电压14.1v,10A充电时四块电池电压为4.04V 3.57V 3.46V 3.40V.电压相差很大,停止充电静置一会后再次测电压3.60V 3.44V 3.37V 3.36V,初步判断那块3.60V的容量低最先充满。

然后放电,没有专业设备,只好串一段电炉丝放玻璃壶里烧水(此方式比较危险勿学!),调节电炉丝长度以10A电流放电,累计放电6.8小时后,总电压开始迅速下降至12.32,放电结束时四块电池:2.94V 3.10V 3.12V 3.10V。果然,也是第一节2.94V的电芯先没电。电量剩余30%时,我拿到楼下连接汽车也可轻松启动2.4排量的汽车。72AH电池能放出68AH电量也算足容,就不退货了。

     保护板问题:保护板的目的在于防止过放过充,因为汽车启动电流瞬间可达1000A,而汽车充电控制模块的充电电压实测瞬间最高14.4平时都在13.5V以下,所以无法,同时也没必要装保护板,这是我个人观点,欢迎扫码加我微信进一步探讨,山东济南的本地朋友可直接联系我。

     关于均衡板:不加保护板就需要加个电压表监测电压安全,以不超过14.5V为好,超了就开前大灯放电(我车改装后实测了半年就一直没超过14.1V)。为保证每一节电池电压均衡,我又去某宝买了块主动均衡板4串电感式三元铁锂通用的1.2A大电流模块,31元包邮。
   为测试均衡板效果,人为制造电压不均衡,人为只给单节电池2A小电流充电10分钟制造不平衡后,平衡板确实工作了,检测到相邻两节电池电压上升。实测均衡是从相邻电芯电压差0.7V开始,0.9V电流300毫安,1.0V500毫安,连接好均衡板后静置10小时,相邻两节电池压差0.08V。这种电感式主动均衡板只有相邻电芯有电压差才均衡,而电容均衡板却可以跨越几个电芯飞渡均衡,好是好就是有点贵,电容式均衡板至少80元以上,有米的朋友可以考虑。经过实测这种电感均衡板由于电流很小,所以根本不发热,没必要考虑散热。值得注意的是均衡板要连接好全部连线后再一起插板!有未连接的线就插板容易烧!

  关于 外壳:依然是某宝买的啦,80元一个电瓶空盒,除了尺寸要合适,没啥技术含量

电池盒为打开检修方便盖没有用胶水粘,我用了个弹簧扣。然后安装替换汽车电池

发动机温度很高,但发动机舱内的空气是流通的,所以温度并不太高,实测夏季跑高速后也就60度左右,铁锂电池80度以下都没问题。
总花费:72AH铁锂电芯414元+均衡板31+外壳85+连接线25共计555元,旧电瓶卖了100元,最后成本455元,与更换新铅酸电瓶的费用差不多,若用40A的电芯估计更便宜,拆机铁锂电芯也比铅酸寿命长得多。

网友A:
汽车发动机舱温度很高,锂电池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发动机舱温度很高,锂电池注意安全。

超过100度铅酸电池的水分也能蒸发干了,实测发动机舱最高76度,平时58度左右,铁锂比三元耐高温性能好些,应该没问题,我从五月装上开了一夏天了,跑过两次1000公立的长途,没事

网友:
冬天用不行吧

网友:
安全固定好了, 烂路颠簸别短路引燃汽车。夏季汽车暴晒后启动是否安全?请谨慎点儿。尽管铁锂很耐造。

楼主:
我在山东济南,冬季最低气温零下10度,查资料显示,此温度下铁锂衰减70%容量,为此我选择的70AH的,虽然没经过冬季检验,但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回复楼上的:我在山东济南,冬季最低气温零下10度,查资料显示,此温度下铁锂衰减70%容量,为此我选择的70AH的,虽然没经过冬季检验,但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中航72AH磷酸铁锂4节

网友:
现在什么情况了??

网友:
玩模型出身 深知锂电池特性 除非有大厂成品 否则我是绝对不会用自组电池代替铅酸车用 因为见过太多奇奇怪怪的锂电事故的 包括锂离子 包括三元理 包括铁锂 甚至包括以前的A123 SYSTEM A123无故爆炸你敢信? 水泥地一个坑...幸亏当时是车模 在场地内 周围无人...

网友:
A123好就是贵

网友B:
不知道怎么接均衡板,不然我也买了

网友:
感觉用阻燃的PVC发泡板做外壳才是良策。隔热,阻燃。

网友C:
铁锂电池有可能在电池内部发生短路吗?

网友:
这个估计东北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锂电池有可能在电池内部发生短路吗?

有可能,但那是在过充状态下,锂晶枝刺穿隔膜会导致电池短路,电解液受热膨胀,有安全阀,其压力不足以爆炸。汽车发电机电压在14.5V以下,理论上四节电池是永远不充满的状态,即使发电机控制模块故障也是不充电,不可能电压无限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怎么接均衡板,不然我也买了

卖均衡板的商家会告诉你的,照着图接就行,很简单

网友:
我2017年底用12片拆机A123软包铁锂,单片20AH,3并4串,14.4V60AH,装车一直用到现在。过了三个冬天了也没问题,我是山东青岛的。充电用的电阻式均衡板,均衡电流1.5A。均衡板工作时发热很大,加了一块200X180X6mm厚的铝板做散热。冷车启动前,车载电压指示13.3V上下,启动时会拉到12V多点。个人感觉,换铁锂的好处就是启动有力,尤其冬天使用的时候,比铅酸强得多。当初买的统货,成本200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