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怎么撬开安国的flashlist的嘴?

楼主(2020-09-19):
专属的afl格式,我估计就是alcor flash list的首字母缩写吧,用什么软件能打开看看里面的样子

网友:
用文本编辑器,比如写字板试试

网友:
后缀改了试试

网友:
顺便问怎么撬开芯邦的flash.cbm

网友:
风枪对准屏幕吹个三分钟试试看

网友:
AFL 文件摘要
AFL 文件扩展名有 二 种主要文件类型,可以使用 Recoil 打开(由 Piotr Fusik发布)。 总共有 二 种与此格式相关的软件程序。 通常这些是一种 AFLI-editor Picture Image 格式。 AFL 文件扩展名主要归类于 Raster Image Files 类别。 在不太常见的应用程序中,它们也可以是 Data Files。

桌面(和某些移动)设备上已支持文件扩展名为 AFL 的文件。 Windows、 Mac和 Android完全或部分支持这些文件。 AFL 文件普及性为“低”。 这意味着它们在大多数设备上都不常见。

有兴趣了解有关 AFL 文件扩展名的更多信息? 我们建议您查看下面的详细文件信息,以了解打开 AFL 文件的软件以及其他故障排除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