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卡迪之光9w led

楼主(2020-09-19):
坏了,拆开

这个灯质量还不错

看不出哪里坏了

网友:
押灯珠挂了

网友:
灯珠是串联的吧?一个坏了就全部不亮了

网友:
上示波器看看,那么多高大上的设备,此时不用,更待何时?

网友:
暴力拆解了啊

网友:
应该是灯珠坏了。

网友:
几元钱就扔了算啦

网友:
又是一个破坏分子在拆机。。。。。

网友:
散热不行造成的啊

网友:
人奸是要升级为灯神么?!

网友:
卡迪的这个不用暴力,用手扭一下一掰就开了

网友:
量一下有没有输出电压!如果有输出电压大多是灯珠挂了!~

网友:
芯片焊盘太粗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