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精至简的电源适配器

楼主(2020-09-19):
iBook适配器挂了,找到一个个头不小的电压差不多,打算把磁吸头的线换上将就用用 ,开壳后发现里面异常简单,不知能不能用?请各位大佬赐教??
标注了输出20v4.5a,能达到2a就够用了?

“金陵声宝”牌?个头不小也有重量

“金陵声宝”牌?个头不小也有重量

比较容易掰开了,值得点赞

比较容易掰开了,值得点赞

绝缘塑料外面还有铝片马甲,虽然没跟电路相连但是用途应该有的

绝缘塑料外面还有铝片马甲,虽然没跟电路相连但是用途应该有的

元件就精兵简政了,想必效率很高的吧

元件就精兵简政了,想必效率很高的吧

板下也寥寥如也

板下也寥寥如也

网友:
384x类芯片?

网友:
如果你的设备比较贵重,那么还是建议配好一点的电源,如果设备不值钱,那就随便用用也可以,也不是不能用

网友A:
变压器输出脚有虚焊可能?输入那里是不是的打火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输出脚有虚焊可能?输入那里是不是的打火过了

烫了一下变压器的焊脚,是线头圆周吃锡,而断面不沾锡~所以焊点中心塌陷,暂时还不算虚焊,怀疑漆包线是“铝镀铜”所以出现中心不吃锡。

网友:
看起来是简单了点,不过该有的都有,比如次级大封装肖特基整流,相应的保护阻容也在,clc滤波。应该能用,有负载可以测试下

网友:
这电源“做工”相当不错

网友:
这个感觉做工不是太好

网友:
还带滤波磁珠不错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