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老300瓦大烙铁

楼主(2020-09-19):
烙铁上看出是什么时候生产的,这大烙铁头是紫铜做的,拿手里感觉有一斤重。舍得用紫铜做烙铁头,估计这烙铁有些年头了。

网友:
我家有个全新的,不知在哪吃灰呢

网友:
家里还有一样的黄花

网友:
那么大烙铁头焊接几乎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

网友:
过去汽车修理焊水箱用的

网友:
久违了的接线桩,这种烙铁通是用来焊接轮船的吧?

网友A:
有把全新只用过一次的同款,入手多年一直没派上用场,直到几年前冬季北方突然大幅降温把燃气热水器铜管给冻裂了,先是用30--60瓦各种电烙铁尝试锡焊但都没有成功,最后找出这货,轻松焊好。然后又开始吃灰了,现在有了白光T12,再遇到类似情况时开足功率不知能否干过这家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把全新只用过一次的同款,入手多年一直没派上用场,直到几年前冬季北方突然大幅降温把燃气热水器铜管给冻 ...

这家伙热起来 别说T12 就JBC 也难干的过。小热容再快的回温速度也没有自身大热容传导来的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把全新只用过一次的同款,入手多年一直没派上用场,直到几年前冬季北方突然大幅降温把燃气热水器铜管给冻 ...

热水器还能焊?不会烧掉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水器还能焊?不会烧掉么?

还真可以。原以为必须铜焊才行,但因临时急用就用锡焊尝试了一下,焊好裂缝后热水器又正常使用了很长时间才换了新的。
可行的原因应该是冻裂的铜管位于最上边离排烟口最近的地方,距下部的加热火焰较远,关键是铜管内流动的热水估计也就四五十度,即使靠近火焰的铜管的外部,温度也不会达到焊锡的熔点,因为焊锡处始终由管内流动的水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