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两块标称5V40A的电源拆解与对比

楼主(2020-09-19):
两块标称5V40A的电源拆解与对比

01.这是两块标称输出能力同为5V40A的开关电源。一大一小,大的尺寸为200×110×50mm,小的尺寸为165×100×40mm。
输入输出接口同为9位M3螺钉端子,5V直流输出端子都是3组。

01.

01.

02.外观看起来都有使用痕迹。铭牌贴和防拆贴齐全,防拆贴已破损。

02.

02.

03.先看看这个尺寸小一点的(165×100×40mm)。

03.

03.

04.型号S200-5V,LED显示屏专用电源,标称输入AC220V50Hz,输出5V40A。

04.

04.

05.拆下两个侧面6个M3沉头螺钉,分解为上壳和下壳两部分。上壳为0.75mm厚铝板钣金部件,下壳为1.5mm厚铝板U形钣金部件。
钣金件做工非常规整。

05.

05.

06.将内部不算太多的灰尘清理干净。

06.

06.

07.拆下一个单独的M3螺钉和两组穿透电路板和底壳的螺钉螺母,拆出电路板。
电路板背面有两个TO247封装的功率器件是那两组螺钉螺母固定在底壳内壁的,之间隔有粉色的导热绝缘片,底壳兼散热器。

07.

07.

08.电路板和底壳之间还有一张与底壳大小一样的绝缘片。

08.

08.

09.电路板正面。所有带引脚的零件都布局在这一面。输出电压微调电位器和电源指示灯LED在靠近输入输出接口的里侧。
上壳对应微调电位器的位置开有调节孔。

09.

09.

10.电路板背面。单面板,所有贴片元件和两只TO247封装的功率器件布局在这一面。

10.

10.

11.电源输入部分的结构基本完整,5A保险丝。全桥为PBS406G,主滤波为一只尺寸硕大的Rubycon的450V220uF105度电容。
开关变压器磁芯尺寸41×35×13mm。电源控制芯片为APD4115。四个输出电容为KZG的2200uF10V,顶部防爆口均已胀起。
输出端电感为在直径30mm,厚12mm的磁芯上用直径1.65mm漆包线双线并绕7匝结构。

11.

11.

12.功率器件Q1应该是高压MOS开关管,D1应该是双肖特基整流管。开关变压器次级绕组看起来是多线并绕的单线圈结构。

12.

12.

13.测量输出端口,阻值正反均47.7ohm,应该有器件击穿。拆下4个输出电容测试,没发现击穿现象,但容量都大幅减少。
三只的容量不到原来的1/4,只有一只还剩约1000uF。没有找到同规格电容更换,临时用几只同样直径但容量较小的代用一下。
这4个输出电容的设计很不友好,本来PCB空间很充分,4只瘦高电容完全没必要聚成一小堆,给用其它矮胖形电容的替换带来障碍。

13.

13.

14.测输出端电阻,还是50ohm左右,直流压降60mV左右,又怀疑输出整流管有问题。这是一只TO247封装的,没有标识的三端器件,
应该是双管芯的肖特基大电流整流管,拆下测试没发现问题。仔细查看低压侧电路结构,发现有4只200ohm的电阻并联在输出端,
并联后阻值正好应该是50ohm,是为电源外部空载时能正常工作而设计的轻载电阻,所以低压侧应该没问题。
恢复整流管焊接。检查高压侧器件,未见异常。上电测试,绿色指示灯发光,实测空载时输出电压5.02V,正常。

14.

14.

15.再来看看这个尺寸大一些的电源(200×110×50mm)。

15.

15.

16.型号为A-200-5,标称输入AC220V50/60Hz,输出5V40A。

16.

16.

17.拆下两颗M3螺钉固定的上壳,这是最常见的电源上下壳结构。上壳为0.5mm厚不锈钢板钣金件,下壳为1.5mm厚铝合金板钣金件。
钣金件规整程度略逊于那个小尺寸电源。内部灰尘多于小尺寸电源。

17.

17.

18.清理干净内部的灰土。

18.

18.

19.电路板由两个螺钉和功率件的压板固定在底壳内,拆除这些固定件,拿下电路板。

19.

19.

20.铝板底壳。开关管直接用底壳的端面做散热器。低压整流管还多了一块固定在底壳侧面上的专用的型材散热器。
功率器件垫有导热绝缘垫(必须的),电路板与底壳之间没有小电源里有的那种绝缘片。

20.

20.

21.电路板正面,全部是接插元件。因尺寸略大,输出电压微调电位器布局在接线端子排的旁边,可直接在外部调节。

21.

21.

22.电路板背面,单面板,没有任何元件。这个电源元件全部是接插件,没用贴片元件。
电路板中间有一个防止过长的电路板变形而触碰到底壳的7mm高塑制定位脚。

22.

22.

23.交流输入端口结构基本完整(缺一个安规电容),5A保险丝。交流整流不是全桥而是4只1N5408。主滤波电容TK的420V150uF。
开关变压器磁芯尺寸43×40×15mm。低压输出也是4只2200uF10V电容,只是不是KZG的。输出端电感磁芯比小电源大很多,
尺寸为直径28mm,厚度28mm,采用了直径1.55mm漆包线4线并绕4匝结构。

24.电源控制芯片是常见的UC3845B,开关管11N90C(11Amps 900V N-CHANNEL POWER MOSFET )。
TL431+EL817稳压控制,低压整流部分用了两只MBR3045PT(2×15A 45V Dual Common-Cathode Schottky Rectifier)。
目视及万用表检测(输出端口也并有一只51ohm的轻载电阻)未见异常,上电绿色LED指示灯发光,空载时输出电压5.03V。

25.通过拆解可以看到,这两块电源的用料各有千秋,做工也基本相当,但大尺寸电源的输出设计明显好于小尺寸电源。
因没有合适的负载,未做带载测试,不知道这两块电源的带载能力是否能达标。

26.另外,通过分析这两个电源的低压输出电路结构,发现双管芯肖特基的用法与想象的不一致。
原以为双管芯肖特基在变压器次级为单线圈(两个接头)情况下会并联在一起做半波整流使用,以增大输出能力;
或变压器次级为中心抽头形式(三个接头)的每个管芯负责一臂的全波整流方式,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不知是我的理解有误,还是这样的电源都是这种结构?

26.

26.

网友A:
应该一只整流一只续流吧,等下面大神回答

网友:
可能他不是反激,是LLC或者正激

网友B:
看电路用料大电源似乎更胜一筹,但是实际如何,需要加负载测试才能知道。
毕竟电源是用来用的,不是拿来看的,堆料不一定有好性能。
至于最后说的低压整流电路来说,这应该是正激电源,毕竟200W做反激好像有些困难2个二极管一个整流一个续流正激式开关电源,必须在整流管和滤波电容间串联一个电感,这个电感,不仅起滤波作用,还有蓄能作用
当初级开关管导通时,能量方向为:初级-次级-整流管-电感-电容-负载,此时一部分能量储蓄入电感
当开关管截止后,变压器内无能量传输,整流管截止,此时能量从电感放出,方向为:电感-续流管-电容-负载,这样保证负载电压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一只整流一只续流吧,等下面大神回答

反激不需要储能电感,正激才需要。这电源还有续流二极管,正激电源无疑。

网友:
谢谢分享。。。两个电源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激不需要储能电感,正激才需要。这电源还有续流二极管,正激电源无疑。 ...

大婶说得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电路用料大电源似乎更胜一筹,但是实际如何,需要加负载测试才能知道。
毕竟电源是用来用的,不是拿来看 ...

看到3055就知道专家来了

网友:
这个 不如买服务器拆机电源改装

网友:
我也以为是并联呢,原来是一个整流,一个续流,杂牌电源的做工基本就这样了

网友:
小电源四个电容之所以挤在一起是为了躲开有些偷工减料的高温大电感

楼主:
@拆机专家123
@rush
@2n3055
@温力口
@qxjhx
感谢各位的回复和指教。

网友(2022-06-16):
有4115的资料吗,我是新手学修电源呢有一个和你这个小电源一样的,次级没输出,我的芯片是  apd4116.我百度了一下也没找到4116的资料

网友:
这类开关电源大多用在LED显示屏,电容出问题比例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