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8AB+MT29F512G08EBHAF量产失败

楼主(2020-09-19):
芯片精灵识别到闪存ID 2CC40832A600

使用sm32Xtest_repack_q1023v1也是能识别闪存的

量产设置如上图,但还是失败了pretest 过后就报错

求教各位大神解惑啊,我也是不会搞了。。。

网友A:
固件没写进去,R43和SB8跳了没有?

网友B:
用prescan工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rescan工具试试。

求教西装大神,我用了Prescan版会提示下图的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没写进去,R43和SB8跳了没有?

这个之前是正常的,然后今天手欠找出来量产了下,然后就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之前是正常的,然后今天手欠找出来量产了下,然后就挂了。。

你换个版本量产。别用这个带低格的就行了

网友(2021-03-16):
有结果吗,我也一样同颗粒

网友:
看一下sb4或者sb8

网友(2022-07-10):
楼主修复成功了吗?我刚做了3个正在量产

网友:
安国清空后一次量产成功

网友:
这个不错,可以有!!

网友(2023-03-06):
这两个是什么意思,有没有说明文档,或者麻烦你能解释一下吗?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