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刚收到的易之力电烙铁,拆开来看看

楼主(2020-09-19):
16元,优惠后12元,值12元吗?电路版的黑色长方体元件是什么?有地线,安全些。标的40瓦,实测20瓦。烙铁头很好上锡。

没有隔离变压器

没有隔离变压器

网友:
这黑色的东西是个二极管,旁边有“D”,这是二极管专用的, “Q”表示三极管之类。

网友:
电路版的黑色长方体元件标注的是D1,当然是二极管啦。

网友:
不如华秋,华秋好歹还有个伪调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秋商城9块9包邮还送一卷100克焊锡丝的烙铁不香吗?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 ...

这个要12元

还是你推荐的10元。带调温的
我前一帐号没买成,在你们指导下,再开账号买成,再老帐号也买成
搞了二把,二卷焊锡私
20多元电解

网友B:
TB上看到楼主这种说是恒温的。
看照片上注明 那个二极管是智能恒温(M7)? 不就是个贴片二极管吗?

网友:
110V 的加热芯,串联二极管接220V,能用,寿命也还好,都是电压波动大的话也很容易坏

网友:
看中这条硅胶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B上看到楼主这种说是恒温的。
看照片上注明 那个二极管是智能恒温(M7)? 不就是个贴片二极管吗?

那个M7就是二极管,110v的加热芯用在220V电路中

网友:
不就是4007的贴片版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个M7就是二极管,110v的加热芯用在220V电路中

就是啊
M7 主板上好像看到过

110V 穿二极管
这110的发热芯要短寿,220V串个二极管有有效值是156V
要是156V的发热芯用110V,那是增寿。
应该用220V的大功率发热芯 串二极管使用,那就增寿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就是啊
M7 主板上好像看到过

哈哈 这个是PTC 发热芯 自带恒温属性 估计是直接上220温度太高 加个二极管降下温  说它是恒温芯片也没错 哈哈

网友:
易之力啥都产,基本都是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 这个是PTC 发热芯 自带恒温属性 估计是直接上220温度太高 加个二极管降下温  说它是恒温芯片也没错  ...

应改是220V60W 串个二极管156V 确实可以用,至少增寿

你说PTC自带恒温属性
那就对了

这二天我搞了二把华秋的调温铁
它就是刚通时电流很大(是电路的原因)马上快速下降,再是慢速下降
我第一次用这烙铁,我想有恒温?马上用湿海绵给头子降温看电流变化,结果要温度降得很多电流才会上升10至20毫安电流, 这恒温?
昨天又看到网友发的电路图,确认这货是调温没恒温(升温)
那再看普通烙铁没有这个降温加热芯电流上升的事

心想大概是陶瓷发热芯是这样的, 摆渡到没查到,看到有人说焊台上陶瓷二芯发热芯是温探头是与发热芯串联的
心想这烙铁是用内串联温探的二芯发热芯,那就有这个现象。

现在你这么一说,那也符合华秋烙铁的实际情况。

网友:
一个贴片的M7二极管,不就是串串IN4007嘛,换个马甲就不认识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就是啊
M7 主板上好像看到过

至于这个加热芯到底是110V还是220,不清楚。我2014年就买了这类的直插936烙铁了,好用又方便,调温功能的用不到。期间二极管击穿过一次,烙铁头温度偏高不少,但一开始不知道,用了一个月,也没坏,换了二极管后,温度恢复正常,一直用到现在,感觉还是挺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至于这个加热芯到底是110V还是220,不清楚。我2014年就买了这类的直插936烙铁了,好用又方便,调温功能的 ...

按你描述基本是220V的60W的芯串二极管(有效值156V)大概在30W
这种用法我很喜欢,绝对增寿
如是110V芯(国内较少),万一二极管击穿。你马上发现烙铁外体烧得发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