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移动新魔百和Q4刷机后的现象

楼主(2020-09-19):
我的河南移动魔百和Q4到期,无法收看节目,按照智能电视网论坛的方法,用TTL安装当贝市场,当贝桌面,操作完成后,盒子连接电视,通电开机,还是显示中国移动,无法收看节目。下图是用TTL跑的代码,哪位大师看看问题出现在哪里?

网友:
我怎么没看出来你哪里安装成功了?
copy dbzm到system/app的时候,就已经提示system分区为只读,copy失败,那自然后面的安装和运行命令就无效了。
先切换到u盘目录,然后再执行你的安装和运行命令,应该就好了。

网友:
system只读,需要先修改成可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