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水星SG108P千兆POE铁壳8口交换机

楼主(2020-09-19):
买了几天了,准备更换弱电箱里的交换机,现在拆开给大家看看其做工,感觉还不错的,价格也低。测试其空闲功耗为2.8W。

网友:
电源电压那么高?

网友A:
POE供电交换机,谨慎使用,小心烧设备

楼主:
有poe管理芯片,我想应没什么风险的

网友:
这个水星也水的不那么随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OE供电交换机,谨慎使用,小心烧设备

监控,ap都是大规模的应用,没什么问题的!当然前提是标准poe供电,非标的不在讨论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POE供电交换机,谨慎使用,小心烧设备

标准的poe交换机有完善的管理机制,如果对端不支持poe,那个它就不输出电压给出去。我们经常在poe口接电脑调试系统,目前为止还没有遇到问题。

网友:
买过水星的4口POE  千兆 单口30W,总功率60的

给AP用用。。

反正水星和TP都标准POE。。不会强制供电的。。没啥好担心

网友B:
我有个问题。这个交换机如果我换个大点的电源,是不是带的POE设备功率可以适当提高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问题。这个交换机如果我换个大点的电源,是不是带的POE设备功率可以适当提高呢/?
...

个人觉得不会,要不你以为标准这个词指得是什么,最多也就是稳定一点而已。

网友:
同款在用,带4个AP。

楼主:
POE标准有不同的标准,不同的标准,提供功率是不同的,所以就算有大功率的电源,也不会提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POE供电交换机,谨慎使用,小心烧设备

都有握手的,没有受电,是不提供48V电压的,不会烧东西,非标的就是带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不会,要不你以为标准这个词指得是什么,最多也就是稳定一点而已。 ...

一个口,最多13W,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都有握手的,没有受电,是不提供48V电压的,不会烧东西,非标的就是带电的   ...

最烦非标准的POE,一不小心,全玩完,特别是一些商家坑不懂的买家,完了有问题又坑到维修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烦非标准的POE,一不小心,全玩完,特别是一些商家坑不懂的买家,完了有问题又坑到维修的人。 ...

是的,我装监控都是买的标准48伏供电的POE交换机。不然接错线,全盘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