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论坛人材人物多,这个便宜实惠的功放板能用这吗

楼主(2020-09-19):
支付宝盒子,买了多年未用,之前的两个电脑桌面音响都……
现在电脑没有音响就没有声音,虽然很少开电脑了,看到这个闲置的支付宝盒子,淘宝找了下功放板,之想暂时零时用,就看了这个便宜的。把它改在支付宝盒子可行?怎么接线?要接喇叭,电池,usb充电口。
打算是直接把支付宝盒子里的主板拆掉,就只用电池和喇叭,在把这个功放板放进去。
有没有同样有闲置想这样改,我也好仿制下。
改好了这个支付宝盒子大小放桌面用,还是不错的,主要小,不占位置,也能当个手机支架,一般用是可以的。
下面拆开看看,支付宝盒子做工,用料还不错,很多都是卡槽设计,方便,稳固,很像模块化发展。

楼主:
为什么这个电池是接了3根线出来?除了正负极,还有一根是干嘛用的呢?
电池固定在盒子里面设计的也挺好,卡在里面,又有螺钉固定,不怕晃动。

网友:
剪断喇叭线直接接功放,是不是简单一些

网友A:
建议买个带3.5mm插口的功放板,这个盒子空间大,有利于改造。买个带蓝牙带功放的板子,有3.5mm插口的。淘宝上10块左右。

网友:
买这两个就可以了

网友B:
直接找盒子上功放ic,然后引出线不就行了

网友:
改过几个变压器烧掉的漫步者小音箱,效果还不错。

网友:
“帮帮团” 是个什么组织?挺好加入的吧?把我也拉进去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买个带3.5mm插口的功放板,这个盒子空间大,有利于改造。买个带蓝牙带功放的板子,有3.5mm插口的。淘宝 ...

之前考虑过买带蓝牙功能的,你说的两个功能都是刚需,可以买,主要不会接线,不懂电路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找盒子上功放ic,然后引出线不就行了

原来的自带那个主板不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的自带那个主板不行的。

我这也有个,我把你找找,然后给你定义

网友:
好吧。玩玩挺好。

性价比来说,全新买个9.9元包邮的蓝牙音响也许更好

网友:
我也要加入帮帮团组织了,留我一个名额

网友:
电池的黄线应该是检测温度用的,说明这个小音箱做工还可以。
实际使用可以空着不管它,接正负极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