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损坏ce颗粒求助

楼主(2020-09-19):
又那个爱掉ce的英特尔b16颗粒,上2258xt都过不了,不管是自动还是手动选择ce.都过不了,开卡前ce识别都正确,开了以后,第一ce id变了,最恶心的是第一通道必须要选,不然没法开,那就只能选两通道,没通道开1ce吧,也开不了,没招了

网友:
b16是真容易炸ce
反贴可以让ce01互换

网友A:
反贴,ce0,1对调,然后只开ch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贴,ce0,1对调,然后只开ch0

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不管是上2258xt还是上3281.正贴反贴都一样,通道ce位置不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不管是上2258xt还是上3281.正贴反贴都一样,通道ce位置不变! ...

反贴肯定互换CE,如果反贴还是这情况,那问题就不是出在颗粒上,大概是主控那边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贴肯定互换CE,如果反贴还是这情况,那问题就不是出在颗粒上,大概是主控那边有问题 ...

板子都换了N个  ,不可能板子全是坏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都换了N个  ,不可能板子全是坏的吧

还有办法,找个好颗粒放第一位置,把这颗粒放其他位置,手动选通道把有问题的给屏蔽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不管是上2258xt还是上3281.正贴反贴都一样,通道ce位置不变! ...

才看清楚你说的通道CE位置不变什么回事,估计你没理解互换的意思.偶数CE从外观看本来就不变啊,是对称分布的,实质是更换了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