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新小米移动电源2(PLM09ZM)进水但USB没锈迹(3.7v4.35)

楼主(2020-09-19):
      这个充电正常,但输出有时候不正常,充几分钟就断,我就拆开看一下,USB口很干净,但把电路板拿出来,USB口旁边有锈迹,水是从哪进的呢,USB口无锈。      它的电池也奇怪,不是小米拆机里常见的力神4.2v,而是BYD电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电芯喷码有BYD字样),BYD电芯很少见,但最特殊的是电压标注3.7v是正常,但上限是4.35v,现在3.7v可以冲到4.35v吗?还是小米定制的电芯吗?小米聚合物有3.8电芯,标4.35v。这是小米定制的低高压通用电芯吗?既可以用4.2v版,也可以用4.35v版,如果我要换充电板,可以换3.8,4.35那块板吗?

网友:
4.35本来就是3.7V电池 电池增容有两个发展方向 一个是提高电压 一个是过放 最终提高电压获胜 3.7v不代表4.2v 更古老的电池标的是3.6v 不也是4.2v电压
最近出现的小米聚合物都有3.7v的标示 不知道是不是修规了 新电池本来就是在3.7v技术基础上的改良配方才充到的4.35v 放电极限并没有改变多少
小米聚合物也从没用过4.2v的电池 刚上市就是力神4.4v 4.35v的是后来批次才出现的

网友:
USB可能是铜壳或者不锈钢的,不锈也正常....
比亚迪电芯听着都不知道咋样,比亚迪很少在消费电子里面看到,...

网友:
头次见到比亚迪三元锂电芯,曾经只听说做大单体铁锂,连14500等小单体不做。

网友:
这个是18元两个电芯的?还是40元一个的完整版?

网友:
华为手机里电池限压也是4.3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