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蓝牙键盘鼠标 和 无线键盘鼠标 哪种好? 有啥区别? 有啥优缺点?

楼主(2020-09-19):
蓝牙键盘鼠标  和  无线键盘鼠标  哪种好?  有啥区别? 有啥优缺点?

蓝牙键盘鼠标  和  无线键盘鼠标  哪种好?  有啥区别? 有啥优缺点?

网友:
如果让机内置蓝牙并操作系统是WIN8以上
蓝牙的好
因为键鼠不需任何附件可以连上主机

网友A:
正在几台机子上用蓝牙鼠标和无线鼠标。

蓝牙键鼠优势是省了一个USB口,对笔记本来说USB口很金贵。

不好的是蓝牙易受干扰,不稳定,经常出现莫名其妙的毛病-----键盘反应迟钝,或者出现连按,或者侧一个角度才能在稍远的距离使用。鼠标乱跑,迟钝,跟蓝牙耳机打架,耳机断断续续,或者断开耳机鼠标才能用。有的机子系统莫名其妙有时连不上蓝牙键鼠,可能是周围蓝牙设备太多吧。

在一个蓝牙键盘背板上扣了一个大洞,防止金属背板屏蔽信号,稍有好转。

网友:
嗯,蓝牙更方便,省下usb口

普通无线性能更好,买个usb hub也可

有线鼠标性能最好,不受干扰无延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在几台机子上用蓝牙鼠标和无线鼠标。

蓝牙键鼠优势是省了一个USB口,对笔记本来说USB口很金贵。

在加载蓝牙驱动并开启前,蓝牙键鼠是不能用的,而无线的就可以,甚至在进系统之前如BIOS中也能用,体验上和有线键鼠基本没什么区别,所以比起蓝牙我更倾向无线键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加载蓝牙驱动并开启前,蓝牙键鼠是不能用的,而无线的就可以,甚至在进系统之前如BIOS中也能用,体验上 ...

的确,用蓝牙连bios都进不了
蓝牙的抗干扰的确也是屎 一样,只要离2.4G的wifi一近,蓝牙耳机就经常卡,无线键鼠同样也是2.4G,就是比蓝牙受到影响小
但是无线网卡最好不要和无线键鼠的接收器插在相邻的USB口上,影响网速

网友:
我选普通的无线。

网友:
实用还是有线的省心

网友:
罗技优联最好,,,插上后不用记着

网友:
蓝牙耗电,要装驱动

网友:
现在已经有三模式的键盘和鼠标,可以同时支持无线和蓝牙多设备接入。可以选择这种设备方便进行接入和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