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这金士顿固态还有必要开卡了吗?

楼主(2020-09-19):
今天换下来的坏固态,金士顿貌似正品。

网友:
应该是正品,不过确实速度不行,前面就开了一个,应该是同款NAND,不过是KINGSTON标的。东芝NAND款的速度要好不少。
如果可以开,开好了随便用用还是比机械盘快一点。

网友A:
开,为什么不开 总不能去做U盘吧,单颗粒容量太小了。双贴才16G 虽然是M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为什么不开 总不能去做U盘吧,单颗粒容量太小了。双贴才16G 虽然是MLC

准备拆了做8GU盘,卖给木雕工厂的客户。赚10-15元一个比卖整盘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