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移动GM2280S 光纤猫,关于路由器的慌言!!打脸专家们

楼主(2020-09-19):
刚到手热乎的。拆了。做工一般不好不差,华为海思的方案。

没有外置功放!!
很多专家。看到没有外置功放的路由器就会觉得传输得不远。我也是这样认为的。看多了专家们的拆机评测,都是4功放,6功放的好。
专家们说了。没有功放的远距离肯定不行
我来打脸了。
我用我昨天买的最近款360 v6对比测试。传输距离上,这个路由器一点也不差,隔两墙,30米远时。

用自带的光猫路由上网,测速,有3m 5m左右。
360五核4功放的,同距离地点,却只有2m左右。甚至还不如这个。
近距离
360的速度要快,毕竟有5G 测速有150m左右,最高时会有200多m
而移动光猫自带的却只有50m

联360路由下载软件,9m每秒最多,光猫自带路由8m。稍差。

说好的没外置功放,信号不行的呢?
再打脸一下

即然没有功放,那这个发射功率是什么鬼?
小小的一颗功放,就不能集成到芯片内部吗?集成的就一定比外置的差吗,闪存都可以集成到cpu里面,
外置功放就不能集成到芯片内部吗?

所以啊,实测为准。
我家路由器一堆,昨天买了360 v6,全当垃圾卖了,水星 tplink 斐迅 思科 网件低端型号。斐迅的速度快但一点不稳定。
现在把这个360 v6退货了,没必要。自带2。4G路由信号稳定够用。下载速度只差一丁点。
就一个光猫。桌面省空间多了。插座也省一个。
自带光猫带家里所有平板和电脑手机一起在线播放,没有缓冲的情况。所以。360 v6没意义了
用ipad联这个2.4G,比联360 v6的要快。

网友:
这得看芯片有没有内置功放,有些内置功放效果也挺好

网友:
连谎言的字都打不对,还想打别人脸 ?

网友:
要打别人脸,起码小学语文要过关

网友:
什么打脸不打脸?稳定就行,功放有个毛用,用得到大范围覆盖的人差这点小钱买这吗?有100平的房子都不会用这种路由器。

网友:
字都不会,真的是文盲级别了

网友:
集成的ram ,没看到内存芯片

网友:
集成度高了而已,和有没有外置功放无关

网友:
这谁家的傻孩子。。。。。。

一般来说,外置功放比内置的好,因为外置会选择一个更专业的功率ic
但是如果你非要外置一个N年前的功放ic,那效果就不一定比最新的集成功放好。
所以这话不能说死,只能说一般来说,外置的更好,更利于散热等等优势
还有一方面就是,因为各家技术不一样,可能A家技术不行,所以他们必须要用外置功放达到目标效果,
但是B家技术高,他们家集成了更先进技术的功放到ic中,所以就算他们是集成功放但是效果也好。
所以这玩意不能一概而论。毕竟各厂家并不是站在同一高度上。

但是如果两个品牌路由器用了同样的了主控芯片,那一般外置功放的都会更胜一筹。因为如果效果不好就没必要多花钱加外置功放了。

网友:
说的我对着ER3260G2加A61举起了砖头,准备砸了换5675了!

网友:
难怪买了个360 v6总感觉是二手的

网友:
光猫还是安安稳稳的做个桥就行了,NAT的事还是放给其他设备做吧!虽然我对360不怎么感冒,但是不至于差到连移动的猫都比不上!家里的k2p稳定运行也有几年了,没发现什么不稳定的情况!

网友:
连个信号频率、速率的测试对比图都没有就来打脸,鬼才信

网友A:
2.4G 2*2下都能满足的人确实没必要用好ap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G 2*2下都能满足的人确实没必要用好ap

关键 360 v6什么5g 5核 4功放,传输距离差不多。下载速度要快1m左右。
自带的下载也有6-8m每秒,360的也就多1m.
并且这个2。4G的距离比360的要稍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G 2*2下都能满足的人确实没必要用好ap

家里7,8个电脑平板。电脑电视用的有线,无线设备也就同时三四台在线,300m的带宽。完全够用了。

楼主:
用ipad联这个路由的2.4G 近距离时,速度100m,而5核高通旗舰机,360 V6的2.4G 却只有70-80。
怪事吧。360的硬件比一般的都高,评测也比普通的路由器更好。但就是2.4G 败在了这个光猫上。
光猫cpu最多双核了不起了

网友:
没外置功放的,只要电路,固件,天线匹配的好,小功率同样可以传的远!
有外置功放,功率也大了,相对信号是要强些的,但同时相应的噪声也被放大了!
各有利弊!能用就行!

网友:
看专家群殴。

网友:
时间长了你会发现这论坛就那几个人相互捧场,带风向,不是圈里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