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脸那些伪专家们。路由器没有外置功放信号不行??才怪了。

楼主(2020-09-19):
高端路由器我没用过,最好的也就昨天收到的360 v6 高通5核 4外置功放。评测上比华为a3x pro和小米1800信号要好
https://www.acwifi.net/10593.html
网上评测,中端路由器了。
移动的光猫gm228-s拆机图,没有外置功放

背面光板,什么也没有。华为海思的方案。
但是这个没有外置攻放的光猫,设置菜单却有这么一项。

要没有功放,那这个为什么有一个功率菜单

很多专家一看到没外置攻放的就说不行。传输距离近。信号差。
但是这个自带光猫的路由,我很满意,两墙30米远的地方一样能上网。还有3到5m的速度。
这个主板好像没有内存和闪存。cpu里面都集成了。
那么。信号处理模块里面,就不能集成两个功放吗?集成的就一定比外置的差吗?
我看未必。实测这光猫速度很满意了。

网友A:
光猫自带2.4G的方案都没人玩了,要么就是单光猫配双频WiFi路由器,要么就是直接光猫带双频WiFi路由器~~这类2.4的我手里好几台,放烂了都卖不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猫自带2.4G的方案都没人玩了,要么就是单光猫配双频WiFi路由器,要么就是直接光猫带双频WiFi路由器~ ...

我现在用的光猫拆机别人外网拆的链接,http://www.chinadsl.net/thread-139329-1-1.html
我的已经买了拆改散热后用了半年又稳定又稳定

网友:
集成的还真就比外置的差,可能有些厂商调教不出外置完爆内置的效果,但事实就是这样,伪专家?你这主观到爆表的言论也挺伪挺好笑的

网友:
隔两墙30米远的地方网络速率衰减到3到5m,这你也能忍?

网友B:
有的厂家外置做得烂,不等于外置就真的烂。你拿K2P来比一比?

网友:
身为光猫产品硬件研发的路过

网友:
内置功放也是功放哦,一样调功率,不看功率看不出什么来,还有布线好坏之类影响很大,有些路由芯片天生就不内置功放,需要外置,你可以外置一个炒鸡强大的,当然也可以外置一个比别的内置功放还烂的取决于厂家心情
集成功放想要几个就几个,然后发热就成倍成倍增加,所以一般来说如果发射功率要求大的都外置功放,散热好处理,所以普遍来说(排除个例)应该是有外置功放的功率会大些

网友:
敢问ONU的100%和50%在3米远无阻隔的距离下相差多少个dbm?

网友:
有些确实集成功放,但是对于我们爱拆机的还是看外置功放比较舒心,看着就有劲

网友:
这个猫信号特别强。速度也不错

网友:
人家acwifi至少有个对比,你的标题是倒是有个vs有功放路由的架势,可惜进来看惨不忍睹,标题蛮大,桌上就一块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厂家外置做得烂,不等于外置就真的烂。你拿K2P来比一比?

斐迅的不稳定,我买过两个都没用过一个月。稳定点的还是要华为 华硕 中兴这些老牌子的。tplink也有死机的情况。
我有十来个中低端路由,却都没有用。
稳定点的,也不见得比华为光猫自带的快太多。反而多一堆线。
国产杂牌的。都有掉线死机的情况,不符合我要求,
所以。我用光猫自带路由用了十几年了。其它买的路由都吃灰。
打算加一个华为4核带外置功放的看稳定不。其它的不考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斐迅的不稳定,我买过两个都没用过一个月。稳定点的还是要华为 华硕 中兴这些老牌子的。tplink也有死机的 ...

斐讯不稳定?怕是你不会用吧,这么多年了.K2P二手还能卖150以上,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斐讯不稳定?怕是你不会用吧,这么多年了.K2P二手还能卖150以上,不稳定? ...

原版固件,夏天温度高时,隔几天要死机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斐迅的不稳定,我买过两个都没用过一个月。稳定点的还是要华为 华硕 中兴这些老牌子的。tplink也有死机的 ...

哎,虽然我也觉得外置功放不见得就一定好。但是看你这情况显然是没用过舒服好用的路由器,就菊花路由器那个断流、高延迟的情况和光猫自带的无线功能你都用的津津有味,你这要求是有多低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斐讯不稳定?怕是你不会用吧,这么多年了.K2P二手还能卖150以上,不稳定? ...

我的K2P 黄口A1上半年250不包邮卖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版固件,夏天温度高时,隔几天要死机一次。

买斐讯的居然用原版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版固件,夏天温度高时,隔几天要死机一次。

温度高?你怕是买的B版的吧,能卖上价格的都是MTK版,凉快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K2P 黄口A1上半年250不包邮卖掉的

我A2半年前都卖了210了。a1说起来好听,实际用你感觉不出来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