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改高亮led转向灯

楼主(2020-09-19):
网上买了几个高亮led转向灯,144个3014灯珠,用12v电源试了一下,亮瞎眼!测一下电流达1.8安了,且发热很严重,一分钟左右感觉烫手。这功率比原车的卤素p21w灯泡功率还大!太亮太刺眼,太热估计寿命不长,如是拆了!买的是1156歪脚的,裁纸刀或小起子把后面尾头撬开就行
恒流芯片是OC5022B,电流取样电阻为R100丝印,0.1欧的,将其拆下,更换成R200(0.2欧),复原,电流0.75A,亮度依然保持比较高亮,没有没改前剌眼了,关键是发热明显低了,效果非常不错!后又拆了两个同样的不同厂家灯泡,恒流芯片型号磨掉了,电流取样为0.09欧,同样改成0.2欧,效果一样。有买过这种转向灯泡,如嫌太亮太热的可以参考

楼主:
补上一张芯片部分图片

网友A:
转向灯,不会常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向灯,不会常亮的

不长亮也太热,我估计要不降电流,这散热,稍长时间一次警示灯怕会挂,关键是太亮瞎眼了!

网友B:
楼主,这个不便宜吧?给个购买链接,我也想弄两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不便宜吧?给个购买链接,我也想弄两个玩玩

某宝和某多多的是,你到某多多搜"世睿车品"店铺,买那个13的就是这种144灯珠的,我买的这家的芯片没打磨,是OC5022B的

网友:
换向灯是可以用LED的,但也要控制功率,你这个灯,按照明暗的占空比各50%计算,12W的就是6w,LED的转换效率只有20%左右,也就是还有80%成为了热量,6w*0.8就是5w左右,还是不能长期工作的,好在转向灯的工作时间一般也就是几十秒-几分钟,问题不大。
另外,12v的灯,也就是48并3串,0.9A的电流,那就是接近20ma一串,差不多就是单个LED的极限电流了,还算比较合理。

网友C:
下大雨时,最讨厌那种打双闪,而且双闪超亮的哪种,非常影响别人的视线,也把自己陷入了危险。所以灯不是亮就好,要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大雨时,最讨厌那种打双闪,而且双闪超亮的哪种,非常影响别人的视线,也把自己陷入了危险。所以灯不是亮 ...

超级亮确实不好,所以改合适一点了。不过现在基本车灯用led光源较普遍了,我自己的车全车其他全部原配是led,就后倒车灯和后转向灯是卤素灯泡,所以改一下,倒是倒车灯改led后晚上倒车确实比原卤素灯强很多

网友D:
改了之后工作电流小了,转向灯闪烁频率不会变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了之后工作电流小了,转向灯闪烁频率不会变快吗?

没有变快

网友:
白色主板还不错了,继续加油

网友:
起码用了恒流,不错,

网友E(2021-12-27):
看DATASHEET,这个采样电阻小了。对应电感必须加大。
楼主电阻增大一倍,亮度减小了大概多少

楼主(2022-04-20):
引用 网友E:
看DATASHEET,这个采样电阻小了。对应电感必须加大。
楼主电阻增大一倍,亮度减小了大概多少 ...

亮度看上去几乎没有变化

网友(2024-06-17):
按正常的思路,电流变小,转向灯检测就会快闪报警吧?现在那种LED转向都要外挂个功率电阻来吃点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