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严重显示不全的时控开关 OKtimer KG316T

楼主(2020-09-19):
翻出来的,本来没电了,给电池冲电发现显示严重不全,按钮有反应应该正常,拆开清理一下金手指和导电橡胶,没有,继续吃灰留着拆零件吧。

网友A:
oktime的东西挺耐艹的,如果用力压住屏幕也不行,那就是牛屎内部断线了。。。。。。打分按少个0。。。。

楼主:
引用 网友A:
oktime的东西挺耐艹的,如果用力压住屏幕也不行,那就是牛屎内部断线了。。。。。。打分按少个0。。。。 ...

捧场就行,打分无所谓,用力按了没用,应该是牛屎内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