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想换变压器请求帮忙

楼主(2020-09-19):
索威s840h  2.0音响   现在变压器是双16v 1a  32w的想换变压器但是不知道行不行  求帮忙
查了下运放是ne5532 工作电压是3-20v
功放是tda7265  工作电压是6-25v
我现在这个情况换双18v可以么? 功率选择多大的合适?  会音响其他电路么?

楼主:
最后一句话打错了
会影响整体其他电路么?

网友:
换18V问题不大,整流滤波后空载电压可能会超压,发热会增加。功率越大越好,也就是在箱体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选大个的。

网友:
可以的,重要的事情重复三次。

网友A:
5532的工作电压如果是3-20V,那么双16V的变压器整流、滤波后的电压应该达到±22.6V左右,说明前级一定有稳压块,换双18V变压器前级没问题的,但TDA7265极限工作电压就是±25V,而双18V变压器整流、滤波后电压可能超过±25V,如果电源电压再超一点,后果不可预见。

网友:
空载有点高,但是你可以让它别闲着,没事放白噪声什么的,只要耗电就不会空载,没那么高了哈哈哈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解答

网友:
没问题的,大不了换功放IC:lol:箱子放得下就换100W的

网友:
旧变压器先拆了薄膜看看有没有惊喜  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32的工作电压如果是3-20V,那么双16V的变压器整流、滤波后的电压应该达到±22.6V左右,说明前级一定有稳 ...

在请教下買双16不好买价格太高
双18电压有点高  那么用双15  100w代替没问题吧?

网友B:
个人建议如果你的变压器坏了,如果实在修不好的话,建议买个双十二伏的变压器最好。

网友C:
16V可能是定制的,换个双15V,50W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建议如果你的变压器坏了,如果实在修不好的话,建议买个双十二伏的变压器最好。 ...

变压器没坏  就是觉得功率小想换下  16v双16成本高不好买   18的有大佬说不是太合适  想换双15   哥们又说双12也可以 那么多大功率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V可能是定制的,换个双15V,50W的就行了。

16定制成本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请教下買双16不好买价格太高
双18电压有点高  那么用双15  100w代替没问题吧? ...

这个没问题,双18的略高了点,功放块有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32的工作电压如果是3-20V,那么双16V的变压器整流、滤波后的电压应该达到±22.6V左右,说明前级一定有稳 ...

请教下滤波后电压怎么计算?是乘以1.414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