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老主机频繁蓝屏

楼主(2020-09-19):
10年前的主机,速龙640 技嘉780G 8G内存 GTX645,一开始开核使用蓝屏,关闭开核也蓝屏,BIOS完成自检在进到win7系统那四色窗口标的时候瞬间蓝掉,蓝屏代码不定,每次重启都会有不同的代码,没浏览不良恶意网站,处理器是后换的,之前一直用420e开核用的很稳,可排除;内存4X2G,金手指清理过,每条单独或成对上机测试,可排除;BIOS电池换过无效。蓝屏一般发生在主机长时间开机约3小时之后,一旦蓝屏再次重启就会蓝屏死循环,关机等第二天再开机又能开了,所以目前我考虑电源有问题,电源是伟训500W铜牌,带这个平台很轻松,但用了十多年了,手头没有替换件,咨询大家,是否电源原因最大还是有其他问题,恳请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拆掉显卡用集显试试???

网友B:
硬盘排除了没?电源蓝屏我是见得少,多是内存硬盘主板。

网友C:
3小时后蓝?cpu散热器安装好没?散热膏要涂薄的,厚了反而影响传热。

网友:
比我x2 255杰微790主板好点  其他一切正常 用网页 ie 火狐 谷歌浏览器 一放片就蓝屏 下载到本地也是一样的 主板官网倒闭了 amd已经没有旧的芯片组驱动的
已经吃灰了

网友:
有问题了换一个B75或H61+3220+你的内存比起你这机器来快很多。

网友D:
gtx465吧
哪有645
替换就是了 特别是主板问题最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盘排除了没?电源蓝屏我是见得少,多是内存硬盘主板。

硬盘是西数1T黑盘加120G英睿达

楼主:
引用 网友C:
3小时后蓝?cpu散热器安装好没?散热膏要涂薄的,厚了反而影响传热。

散热无问题,超频三南海mini

楼主:
引用 网友D:
gtx465吧
哪有645
替换就是了 特别是主板问题最可能

主板没有替换件,检查没有鼓包电容,没有外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掉显卡用集显试试???

只要进系统就一切正常,游戏也没事,到时间就蓝

网友E:
集显状态还蓝,很大机率是烧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集显状态还蓝,很大机率是烧桥了。

技嘉主板普遍北桥温度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技嘉主板普遍北桥温度高

自从烧了一块技嘉,再也不碰这牌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没有替换件,检查没有鼓包电容,没有外伤

不行,就换一台,基本不折腾了。
到时间蓝屏 那就是 固定条件
重做系统试试

网友:
这个电源品牌没听说过,我查了一下这个牌子的400W最大功率才230W,换个电源应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从烧了一块技嘉,再也不碰这牌子,

今天试着用优盘PE进系统,也进不去了

楼主:
系统检测情况,电压很诡异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进系统就一切正常,游戏也没事,到时间就蓝

到时间就蓝后,重启是否很快就蓝?如果很快,那就是有元件过热,最有可能就是电源和CPU周围的电容鼓包,更换即可。

楼主:
蓝屏代码是7E,网上搜了半天不得要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