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巧用面包机做拉丝面包

楼主(2020-09-19):
如何使用面包机可以做出比美电烤箱的拉丝面包。家里因为应付早餐决定自己做面包,先买了一台aca的面包机用坏了,又买了一台翠柏面包机,aca的电机修复后这样我有了两台面包机,其后又购买了一台aca电烤箱。发现电烤箱用吐司模具450g,同时烤900g面包烤箱内温度明显变低面包无法烤熟,即使每次烤450g效果也不满意。我想关键是温度不足。改进方法,烤900g面包配料后油法,用面包机合面档揉面初步成粗膜后加油揉出光滑面团,发酵档发酵。面团排气后分6份,每份分别擀成舌状卷成卷,反复两次。用2个面包机,每个面包机桶内放3卷发酵,发酵后用烘烤档烘烤50分钟左右,注意观察面包顶部变色情况,如果色泽明显变深果断停机。

网友:
有照片吗?可惜我不喜欢吃面包,要是有油条机就好了。。。。。。

楼主:
家庭自己做面包不如面包店好吃的主要原因是无论是用烤箱还是面包机在烘烤较大量面包时因为烤箱或面包机的热负载量或热储量小,放入生面团时引起烘烤设备内温度骤然下降并长时间不能达到烘烤面包所需要的烘烤温度,所以建议生面团重量最好为450g。在烤箱内烘烤用面包模或吐司模但不要加盖。面包机做面包,头次发酵后取出面团排气,擀成舌状卷起反复两次,这样面包质地细致。

网友A:
用过2个面包机,做出来的像馒头,还有个烤箱,做出来连馒头都不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2个面包机,做出来的像馒头,还有个烤箱,做出来连馒头都不如。

做好面包尤其是可以拉丝的吐司面包,首先应该选用高筋面粉,也就是特殊的面包面粉。其次首次发酵后,要排气并擀成舌形面片再卷起来反复两次,目的是使面质更加细致。第二次发酵后无论用烤箱还是面包机,烘烤生面坯重量不要超过450g.

网友:
是不是有许多家庭都有闲置的烤箱、面包机、酸奶机、面条机,至少我都有,而且每种都是买来几年里拢共没用过5次以上基本上属于全新的垃圾了,感觉普通家庭里不可或缺的小家电只有电饭锅、微波炉、电磁炉,如果喜欢吃肉的再备一台电烤盘足矣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家庭自己做面包不如面包店好吃的主要原因是无论是用烤箱还是面包机在烘烤较大量面包时因为烤箱或面包机的热 ...

商用口感好,面包改良剂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商用口感好,面包改良剂了解一下.

烘烤好面包实际上是需要多方面条件配合,比如水分,含糖量,合面时温度,是否出膜,烘烤温度,烘烤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