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ünnLink优联HDMI切换器

楼主(2020-09-19):
两个机顶盒,一个看直播一个看剧,有了这种HDMI切换器确实方便了很多。但是用了近两年也逐渐出现了一些问题,首先就是信号不稳定,经常一直闪一直闪并且电视提示没有信号,然后就是切换不过来,必须要重启机顶盒才行。因为这一款是免插电的,只靠机顶盒送过来的微弱电流工作,我怀疑有可能是供电不足造成的。其实琢磨这些也没用,因为我又不会修,后来在同一家店买了新款带独立供电的切换器,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尸体也要利用一下,今天就把它拆开给大家看看。这种公模的东西淘宝上铺天盖地,估计里外都一样。铁壳子看着挺结实,内部结构也不复杂,原件都没几个,大家随便看看吧!

网友A:
转换器,能买带供电的一定要买带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换器,能买带供电的一定要买带供电的。

以前知道啊 想着多插根线就变丑了

网友:
深水宝有二手贝尔金的洋垃圾,一进四出,带遥控器,可外接电源,一般情况下是不用接的。图是深水宝上的。

网友:
你这是1进多出的分配器,和楼主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