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一个不归零的机械式胎压计

楼主(2020-09-20):
几年前在淘宝上9.9元买的胎压计,这些年一直放后备箱,使用不超过2次,前2天拿出来想用,结果轻轻磕碰了一下,不归零了,按下表盘边的归零释放按钮也没用。

带回来拆修试试,反面没东西。

气嘴这边用胶粘死了,不能拆。

表盖上没螺丝也没卡口,用小螺丝刀撬一下打开,取下红色指针。
发现护盖下铝表盘有一尖端卡在外壳滑槽中,应是出厂时用于装上指针后,将表盘调零的,
但厂家没有固定,相当松垮,磕碰后表盘自己滑动,于是指针不归零。
这个做工简直了。。。
维修方法是:装好指针情况下,转表盘调零,然后在箭头所指滑槽中打上AB胶固定,再装回。

既然拆开,就拆彻底,看看内部结构图:

原理如下:
当气嘴内有压力时,会把黄色活塞顶出,将白色塑料件顶动,带动有齿部分传动中央铜轴,最后指示出气压。
精度完全靠压住白色塑料件上的弹簧件,做工很松垮。

有气压后,数据会保持在最大值,靠的是轴上有弹性钢丝压住,不让回转。

当没有气压时,再按下外壳上归零释放按钮后,弹性钢丝被撑开,轴可自己转动,于是指针归零。

装好,放回盒中。

网友:
这表设计简单,那个钢丝压着主轴方便读数,这个设计有点意思。

网友:
好像活塞部分里面有一根螺旋弹簧,我网购过跟楼主同款胎压计,觉得骑行携带有些重又买了一个塑料版本。最后两个都不准后,买了个摩托车胎压计和三通阀把手,发现少买气泵压缩机,买的话体积太大家里放不下,用废旧签字笔做一个转接头,再接上打气筒凑合用。

网友:
这么便宜的

网友A:
好简单,感觉有点不准

网友(2021-05-21):
和这种一样,玩具一类的,没有精度。

网友:
金属比塑料好些,好在没买,真的够简单。

网友(2022-10-24):
这两个都没我发的气压表好呀,随说简单,可以去看看

网友:
这种气压计的“传感器”部分类似注射器,压力大推力就大,活塞推动弹簧压缩带动齿条带动指针。活塞与气缸之间是靠橡胶密封圈和润滑脂来密封的,阻力稍大。

网友:
有同款,接头开胶了

网友:
这个不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简单,感觉有点不准

这样子很唬人呀,好高级的样子,拆开也是好高级的样子

网友:
买过楼主同款的,直到换雪地胎时和店家的校验后才直到,这个一直比实际值低了60多千帕,我是不是中奖了。

网友:
这货误差应该不小

网友:
昨天打气用手去感觉的

网友:
一直看充气泵tp01自带的压力,但是这款泵没人拆解过

网友:
原来是这样,同款买过2个,在用。谢谢分享。

网友:
精度太差了,玩具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