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UT136B+小电容档精度

楼主(2020-09-20):
最近搞了套0.5级标准电容。已经30余年未检定。电桥粗测一下未超标。容值正好用来看看136的小电容档精度。我这块表的电容档是调整过底数的。减底数后可以保证误差在0.5%以内。
4000pF档底数32(pF)

40000pF挡底数3

1000pF,电桥1000.8pF,万用表1036pF,1036-32=1004,+3.2字,+0.3%

1500pF,电桥1502.6pF,万用表1538pF,1538-32=1506,+3.4字,+0.2%

2000pF,电桥2006.3pF,万用表2040pF,2040-32=2008,+1.7字,+0.08%

2500pF,电桥2501.8pF,万用表2540pF,2540-32=2008,+1.7字,+0.07%

3000pF,电桥3005pF,万用表3035,3040-32=3008,+3字,+0.1%

4000pF,电桥4003pF,万用表4.04nF,404-3=401,+0.7字,+0.2%

5000pF,电桥5008pF,万用表5.05nF,505-3=502,+1.2字,+0.2%

6000pF,电桥6008pF,万用表6.05nF,605-3=602,+1.2字,+0.2%

7000pF,电桥7009pF,万用表7.06nF,706-3=703,+2.1字,+0.3%

8000pF,电桥8012pF,万用表8.05nF,805-3=802,+0.8字,+0.1%

9000pF,电桥9013pF,万用表9.05nF,905-3=902,+0.7字,+0.08%

10000pF,电桥10000pF,万用表10.04nF,1004-3=1001,+1字,+0.1%

网友A:
找了一副能让底数正好为0的表笔!不过一字不差需要摆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了一副能让底数正好为0的表笔!不过一字不差需要摆拍!

表笔的长度和位置都会有影响的,所以最好调到不插表笔留个小底数,再做个小测试夹具。我这表底数是2pF,表笔带来的电容是32-2=30pF但不稳定测试时要小心保持位置。

最后上个电容说明吧

网友B:
我也有个 UT136B 不过没有"+"的,
切到电容档,什么都不接,显示 2nF....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 UT136B 不过没有"+"的,
切到电容档,什么都不接,显示 2nF....

2nF?是不是太离谱了点。
136b电容最低档4.000nF,如果是2nF就是一半量程了,可能是0.002nF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2nF?是不是太离谱了点。
136b电容最低档4.000nF,如果是2nF就是一半量程了,可能是0.002nF吧? ...

确实是  2. XXX nF

UT136B 是自动档的,只有一个电容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  2. XXX nF

UT136B 是自动档的,只有一个电容档

这可能是故障了吧

网友C:
136b+ mv档 表笔无接触的情况下蜂鸣器响!
底数乱跳!
新买的表就这样!请教这个情况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6b+ mv档 表笔无接触的情况下蜂鸣器响!
底数乱跳!
新买的表就这样!请教这个情况正常吗? ...

这是正常的,mv档输入阻抗往往至少能达到10e9,灵敏度非常高,对周围环境的电磁场很敏感,开路时就会跳,相应的超量程还会响 ,短路能归零就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6b+ mv档 表笔无接触的情况下蜂鸣器响!
底数乱跳!
新买的表就这样!请教这个情况正常吗? ...

电压档一般是10e7,所以跳的幅度比mv小。

网友:
万用表测电容只是参考,而且还不可靠,这个测试没有多大意义。电容只服电桥。

网友D(2023-08-03):
引用 楼主:
这是正常的,mv档输入阻抗往往至少能达到10e9,灵敏度非常高,对周围环境的电磁场很敏感,开路时就会跳, ...

136B+的直流mV,内部有一颗100M电阻。
这样才能做到不插表笔,读数接近0。

我把100M电阻拆了,拧到mV档,不出一秒就会超出400mV然后吱吱叫。
然后测定输入偏置电流,在正负2pA之内,这个值在万用表里面相当小,8558A有5pA,众仪ZT225有15pA。
136B+这个表现接近很多JFET运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36B+的直流mV,内部有一颗100M电阻。
这样才能做到不插表笔,读数接近0。

还有这么个电阻啊,没注意过,看来我想当然了,应该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136B+的直流mV,内部有一颗100M电阻。
这样才能做到不插表笔,读数接近0。

能否帮忙给拍张照片标下这个电阻位置,我就不用慢慢沿线找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否帮忙给拍张照片标下这个电阻位置,我就不用慢慢沿线找了,谢谢!

就是107,1206那个。这种高阻电阻应该还有点贵,UNI-T舍得下本呀。
拆掉的话,mV空载必超量程滴滴叫,我觉得有条件的话换个1G或10G比较好
。短接那些30V高压提醒跳线焊盘也没用,超量程一样会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107,1206那个。这种高阻电阻应该还有点贵,UNI-T舍得下本呀。
拆掉的话,mV空载必超量程滴滴叫,我 ...

谢谢!我不嫌蜂鸣器吵。要不是你说这事儿,我一直以为mv是高阻输入呢,想当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