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修复十几年前硬盘老录像机

楼主(2020-09-20):
    朋友铺子里的十多年老硬盘录像机,因为来回搬家,它不加电工作了。于是告知朋友网购一个12v,5a的电源适配器,过了几天,适配器到货开始测试,结果前面板都不显示,于是拆机盖子后,使用万用表测试,发现烧毁两个电容,再看电源接口处没有12v,于是照着电路板测试,发现fuse坏了(短路),于是从废旧主板上拆机12vfuse保险,没有风枪使用60W电烙铁硬焊下来,然后没有绿油,只好使用胶棒固定好,上电测试ok。封盖测试,结果一接硬盘就断电,于是拆机发现500g硬盘电路板短路,于是从开盘500g上拆下电路板换上,不断电了结果识别不出硬盘如下图所示,请教师傅们如何更换同型号硬盘电路板后,还要做哪些工作让其识别出硬盘?还有硬盘的SMART ERROR有什么解决办法?没有专业硬盘维修工具,希望指点一下详细步骤修复好报错SMART ERROR的硬盘,在学习WINHEX软件中,以前工作中接触过VICTORY修复软件,但是没有详细使用说明步骤,使用不那么上手,请教指点一二?最后换上修机剩下的80gSATAOK.

网友A:
换完硬盘电路板还得把原硬盘电路板上的Bios芯片移到新板上,BIOS芯片是一个8脚芯片

网友B:
楼上的已说了,硬盘电路板上有一个存储芯片,用于保存本硬盘盘片上G表P表等信息,有哪些磁道屏蔽(每个硬盘出厂时就有相当多的磁道是不可用的)、哪些可用、哪些是其它磁道坏了后做备用可释放不影响总容量的,以及各种低格信息。每个硬盘出厂校检数据都不一样,所以同型号硬盘换电路板后也一定要把存储芯片迁移过去,不然不能正常识别或存取数据。

SMART信息是可以编辑或清空的,以前修过不少硬盘。西数等品牌不同型号段的厂家工具软件不一样,希捷之类以前还要用串口板接在硬盘主从跳线端改。现在不玩这些了,不太了解了。厂方软件现在看不到泄露版了,第三方专业软件又很贵,个人不用于长久赚钱的话,没必要投入。
VICTORY这东西小儿科,只能把少数读写时间偏长或快坏的区块屏蔽或更换,真有大面积读写错误的,用它修好,硬盘也会快速恶化或不稳定,数据无价。

网友C:
真是技术人才,还在维修这种模拟监控系统,还在研究硬盘。这种监控系统早就该扔掉了,监控最重要的是关键时刻不要掉链子,不然损失惨重。我手头几个模拟录像机,一直无人问津,都准备扔掉了。硬盘对我而言,一旦开始报错就得准备更换,里面的东西才是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完硬盘电路板还得把原硬盘电路板上的Bios芯片移到新板上,BIOS芯片是一个8脚芯片 ...

感谢指点看来要买风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已说了,硬盘电路板上有一个存储芯片,用于保存本硬盘盘片上G表P表等信息,有哪些磁道屏蔽(每个硬盘 ...

等到1111买买风枪再干,谢谢帮帮团的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是技术人才,还在维修这种模拟监控系统,还在研究硬盘。这种监控系统早就该扔掉了,监控最重要的是关键时 ...

关键银子紧朋友用的有感情了所以找了好几家都不给修,我就接了

网友:
模拟机根本不值得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看来要买风枪了

用堆锡法,一支烙铁也能拆。
如果有两只烙铁,装上刀头,稍加点锡,左右手同时进行,难度相当低,对这种小芯片来说比风枪更好掌握。